[FPGA] ISE调用MIG的DDR2 ip核的问题

楼主(2013-11-06):
我用ISE14.3 ,生成MIG DDR2的IP核,用里面自己生成的USER designd的时候,用他本身的顶层文件调用我自己写的一个底层module的时候一直出现NgdBuild:604 的错误,新人求帮助啊!! IP核中的源文件可以嵌套自己写的模块吗?

楼主:
如果是我外部写顶层module调用IP核时,在MAP时总有问题,应该是UCF的约束问题
ERROR:Place:866 - Not enough valid sites to place the following IOBs:
   IO Standard: Name = LVCMOS25, VREF = NR, VCCO = 2.50, TERM = NONE, DIR =
   BIDIR, DRIVE_STR = 12
           IO
           IO_x
通过修改基本可以确定是
   inout                                            mcb3_rzq,
   inout                                            mcb3_zio,
这2个引脚引起的,因为当我取消自动校准后会没有ZIO,问题就会少一个
关键是我对着这2个管脚已经做约束了!

网友A(2013-12-12):
我也是在用mig核的时候遇到了难题,产生的mig时钟是单端信号,fpga板上输入系统时钟是200mhz差分时钟,我把它转成了单端后加了bufg,然后经过dcm产生了需要的几个时钟,包括mig2所需的时钟,问题就是dcm 里面有个mmcm_adv时钟管理,mig核li里面也有一个mmcm_adv,l两个级联好像是不行,map和par总是报错,我觉得是不是时钟处理出现的问题,求过来人指点,该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B(2014-06-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LZ是怎么解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