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AD09元件引脚与封装焊盘不对应如何修改

楼主(2013-11-06):
比如:三极管引脚1 2 3添加的的封装的焊盘对应的是3 1 2,飞线连接是乱的,没有一一对应。。。请教前辈如何修改???我知道可以更改焊盘属性 “网络NET”   ,,但这样很麻烦,我自己做的4x4矩阵键盘,16个按键的封装焊盘和元件引脚不对应,这样改太麻烦了,有其他方法么???封装都是我另外添加的不是集成的。可不可以直接更改焊盘的位置???

楼主:
没人解答么

楼主:
这不是问题的问题么?

网友A:
那就原理图上改去,如果嫌麻烦就重新复制封装,在更改生成新封装,直接代入就OK了

网友B:
完美的解决是要修改SCH和PCB的库文件成完全一致,
临时性解决可以在SCH中指定PCB中的封装,然后管脚映射。比如PCB库文件中三极管的3个脚是BEC,而SCH中是123,可以SCH中点击元件,打到FOOTPRINT,点击EDIT=》PIN MAP。。设一下。
最蛋疼的方法是在PCB中一一找到不一致的PIN,再一一改之。。。

网友C:
若不一一改,就把原理图重新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不一一改,就把原理图重新画~

原理图是画好的!其中元件(按钮)是我添加的其它集成封装库里面的封装,结果按键的四和焊盘和引脚不对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啊。。。

元件是另外加的其它集成封装库里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美的解决是要修改SCH和PCB的库文件成完全一致, 临时性解决可以在SCH中指定PCB中的封装,然后管脚映射。 ...

谢谢,我试试

网友E:
管脚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