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比较懂AB类的功放和阻抗匹配?

楼主(2013-11-06):
目前我手里有一AB类的功放, 电源供电28V3.3A,输出功率是60W,工作频率范围是0.5MHZ-2MHZ,输

入输出阻抗为50欧姆,Power Gain=27dB,Efficiency=75% ,Input VSWR=1.2:1;负载是一LC谐振

   目的:我想利用此功放驱动一LC谐振,使其输出3000Vpp的高压;

   测试的情况是:电源使用功率28V,0.45A,信号源输入信号1.14MHZ,800mV多,空心变压器输出1200Vpp,若再加大输入信号,功放就保护了。

反射功率的电压监测总是大于输出功率的电压监测值,说明阻抗匹配的不好,

    我的问题:1.为什么电源使用的功率这么小,或者说加不上去?

              2.在功放和负载之间需要考虑怎样的阻抗匹配才能使输出功率变大?

              3.是不是还要考虑信号源与功放的阻抗匹配?(都是标称的50欧姆)

网友A:
方向性错误。
既然已经决定用LC谐振回路作负载,根本不需要使用AB类功放。你看开关电源哪里有用线性放大器的?
另外,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阻抗匹配”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性错误。
既然已经决定用LC谐振回路作负载,根本不需要使用AB类功放。你看开关电源哪里有用线性放大器 ...

您的意思是我需要采用非线性的高频功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需要采用非线性的高频功放吗?

不是“需要”,而是“应该”。

楼主:
谐振频率只是在1MHZ附近,高频功放合适吗?

网友B:
楼主去参考一下短波电台的功放结构。

网友C:
是不是需要采用线性放大器取决于对输出信号的要求。
输入端不需要阻抗匹配,输出端需要。
没看到使用的什么功放,很多功放带有驻波保护,匹配不好时保护电路工作,输出功率上不去。

网友D:
目前模拟电路都很成熟,应该首先参考同类电路,不要闭门造车

网友E:
你做这个干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需要采用线性放大器取决于对输出信号的要求。
输入端不需要阻抗匹配,输出端需要。
没看到使用的什么 ...

你说的很对,每次都是被保护掉,我看了功放具有的那几种保护,最有可能的就是驻波保护了。功放是从国外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模拟电路都很成熟,应该首先参考同类电路,不要闭门造车

不是不想参考,是找不到参考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为什么电源使用的功率这么小,----------功放就吃那么大电力。
2、3---------良好的阻抗匹配才能減少耗損 ...

次级线圈等效的电感和电阻我可以用LCR仪测出来。但是不太知道怎么匹配这个值。

网友C:
成品功放标准的输出阻抗都是50欧的,找个50欧100W的高频负载接到输出上,如果输出功率正常就是匹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功放标准的输出阻抗都是50欧的,找个50欧100W的高频负载接到输出上,如果输出功率正常就是匹配问题了 ...

这个方法挺好的,谢谢!

网友G:
楼主这图是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图是说明什么问题。

那是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功放标准的输出阻抗都是50欧的,找个50欧100W的高频负载接到输出上,如果输出功率正常就是匹配问题了 ...

我用的普通的50欧姆的3w的电阻接上,电源的功率可以加上去,最大能加到1.5A左右,再大怕电阻就糊掉了。所以还是得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大侠有什么建议给点吧。

网友C:
从图看用的是空心线圈,不知为何不使用磁性材料做输出变压器?变压器另加一个谐振绕组,并接电容使输出变压器谐振在工作频率上,很容易实现要求的功能。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H:
都是模拟的问题吧,不怎么懂,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看用的是空心线圈,不知为何不使用磁性材料做输出变压器?变压器另加一个谐振绕组,并接电容使输出变压 ...

负载的电容只是模拟用的,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电容,那个电容是不可改变的,只能改变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