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hipscope只能显示标号?

楼主(2013-11-06):
    新手,用chipscope抓取信号,按照网上众多教程,的确是成功了,但是有一点不同,教程上最后的抓取的信号都是真实的名称,如cnt<1>,cnt<2>,dout之类的,而我的信号却都是标号,如data<0>,data<1>....
    各种不同的信号都统一用这种方式显示,很不方便理解,里面倒是可以一个一个的修改名称,但是如果量太大的话就很麻烦,想问问各位也遇到这种情况么?还是说我哪儿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A:
chipscope下载的时候,前面有个打钩的好像用于clear的勾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开始不是要用core inserter生成cdc文件么,这时不应该是标号和要观察的真实名称都对应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scope下载的时候,前面有个打钩的好像用于clear的勾上就可以了吧

嗯,好的,明天我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不是要用core inserter生成cdc文件么,这时不应该是标号和要观察的真实名称都对应上了吗 ...

那时候是对上的,但是下载后看波形的时候就变成标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scope下载的时候,前面有个打钩的好像用于clear的勾上就可以了吧

不行啊,下载时没有那个啊,只有个select new file!

网友B:
File-import 选中.cdc文件,这个导入了么

网友C:
你这样吧  你用JTAG下载进去BIT文件  然后再用chipscope导入CDC文件   . 我用chipscope 表示没遇到你那情况,遇到了都是我导入cdc错误 或者没导入C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吧  你用JTAG下载进去BIT文件  然后再用chipscope导入CDC文件   . 我用chipscope 表示没遇到你那情况 ...

好的,明天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下载时没有那个啊,只有个select new file!

好吧,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我这 ise 13.2 chipscope下载的时候,除了选择的.bit和.cdc,还有parallel 和 清除的那个打钩的。。

网友D:
你工程路径有中文吧,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偶然发现才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