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IM1定时器 PWM输出设置问题

楼主(2013-11-06):
搞定

网友A:
使用的哪颗芯片?

引用的哪个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哪颗芯片?

引用的哪个文档?

香主终于来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个月了,这个表格是STM8S903的中文参考手册,160页的,当然STM32也有有这个表格,这个是关于TIM1高级定时器的用法。

我现在在做无刷马达控制,   我现在需要用TIM1尽心任意控制。

我要求CH1可以输出PWM,PWM关断的时候可以任意设置CH1的电平为1或者0。

CH1N也是如此,并且CH1和CH1N的状态可以独立互不干扰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哪颗芯片?

引用的哪个文档?

手册我从去年就开始看了,一直不明白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哪颗芯片?

引用的哪个文档?

比如下面我的设置不知道为何居然没有效果

下面这段代码我的目的是想关闭CH1,CH1N的PWM互补输出,并且将CH1设置为低电平,CH1N设置为高电平。但是我用示波器测试发现CH1N通道的电平根本无法设置为1。
  1.                                         TIM1_OC1PolarityConfig(TIM1_OCPOLARITY_HIGH);
  2.           TIM1_CCxCmd(TIM1_CHANNEL_1, DISABLE);
  3.                                         TIM1_OC1NPolarityConfig(TIM1_OCNPOLARITY_LOW);
  4.           TIM1_CCxNCmd(TIM1_CHANNEL_1, DISABLE);

网友B:
我这两天也是这样的,没有解决掉,我的疑问是在我设置PWM互补输出时端口的电平总是一致的,很烦啊,调试了半天也没有搞定,我用的是IAR +stlink+STM8S208,另外我和楼主一样也是打算开发一款无刷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两天也是这样的,没有解决掉,我的疑问是在我设置PWM互补输出时端口的电平总是一致的,很烦啊,调试了 ...

:Q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抓狂啊,哎,搞了好几天都没有搞定,我在广州,老兄,你在哪里啊

网友C:
在CCER寄存器里设置下端口输出的极性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这里有个示例代码LZ拿去参考一下,并且8位机建议不要用库了

网友D:
还是香主给力   顶一个   这个来的很直接   谢谢了   香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两天也是这样的,没有解决掉,我的疑问是在我设置PWM互补输出时端口的电平总是一致的,很烦啊,调试了 ...

我找到解决办法了。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发出来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狂啊,哎,搞了好几天都没有搞定,我在广州,老兄,你在哪里啊

我的马达转起来了,这个是我写的程序,你看下。我用的是903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