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一对多无线通信方案吗? 不结贴,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3-11-06):
一个主机,N个从机进行无线通信。无线收发采用 315M RF收发头。通信格式:1个同步头,8位数据(0,1)。同步头和0、1用不同宽度的方波表示,是对比pt2262的波形产生的,没有地址匹配的内容。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进行无线通信,并且是半双工的。在一对一通信中,单端进行收发切换,出现过单片机仍处在接收而不能进入发送的情况;出现过单端会接受自身的发送的情况;出现过主端从发送变为接收而从端从接收变为发送出现不同步的情况。这些问题,我采用继电器进行切换,通过单片机IO口控制收发引脚的通断解决了。
对于一对多的情况,要求从机上电向主机发送注册信号,此时主机的接收头中的波形是多个从机发送的无线波形的混叠,使得出现:各从端单独发送时主机能接受到信息,两从机同时发送时,主机接收不到信息或者是错误的信息。
我的问题是,主端可以分离出从端同时发送的信号吗?怎样让从端发送的信号排队?有想过主机主动下发注册命令,此时的情况就变成一对一了,但是总会有多个从机同时发送的情况,如出现异常时,从机是主动上发警报的。

楼主:
不知道表述清楚了没。主要问题在于多个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时波形混叠引起干扰,主机解码不出正确的数据。

网友A:
无线通信,最好的就是WIFI哆

楼主:
对混叠在一起的波形通过某种算法分离出各波形,单片机有这个运算能力吗?两个波形的混叠容易分离,如果是5个、10个或者更多,就很难分离了。让不同的从端用不同的频率波,主端进行接收时需要轮换接收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通信,最好的就是WIFI哆

谢谢你的回复。wifi使当前的项目变复杂了。不了解wifi的原理,上手要花较长的时间。在网上看到有无线抢答器的案例,重点在于用算法解决时序的碰撞。

网友B:
可以试试ZIgbe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ZIgbee

Zigbee,好提议啊!听过Zigbee,我的疑问是Zigbee能够作为一个模块接到单片机的io口吗?双机通信要不要写协议或者要自行规定什么?嗯,我自己找找资料吧。

网友C:
2.4G也可以考虑试试。

网友D:
这种情况的话,zigbee适合!

网友E:
估计这样做不出来,即使做出难度很大的。建议采用一主多从方式,然是主机轮询访问每个从机。从机一并将异常情况反馈给主机,只是异常情况反馈到主机没那么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的话,zigbee适合!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Zigbee这块是空白,可以稍微说说Zigbee的工作原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也可以考虑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嗯,打算试试2.4G。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这样做不出来,即使做出难度很大的。建议采用一主多从方式,然是主机轮询访问每个从机。从机一并将异常 ...

多个从机同时出现异常反馈给主机,也会干扰主机的接收吧。

网友F:
从机的注册机制不能改下吧,你的从机挂到总线上的,你可以另外做一总线,判断主机是否处于busy状态。主机在接收信息的时候状态总线置于忙,从机根据这条总线选择是否发送信息给主机

网友G:
这种情况我也觉得主机访问从机,从机再反馈信号的方式比较直接,在算法上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机的注册机制不能改下吧,你的从机挂到总线上的,你可以另外做一总线,判断主机是否处于busy状态。主机在 ...

谢谢你的回复。对你的意见,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主机是通过外部中断接收信息,当接收到指定宽度的同步头,就关外部中断,置busy状态。如果多个从机同时向主机发送信息,波形混叠可能使同步头发生了变化,不能引起特定的中断。我不明白主机的busy状态是怎样引起的,对总线也不是很了解,还请详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我也觉得主机访问从机,从机再反馈信号的方式比较直接,在算法上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

是的,但是刚开机时,主机不知道有多少个从机。从机用拨码区别,在注册时,主机访问哪个从机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表述清楚了没。主要问题在于多个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时波形混叠引起干扰,主机解码不出正确的数据。 ...

主机发送地址信息,来控制从机发信息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的话,zigbee适合!

我稍微看了下Zigbee,网上说它是一种专用的单片机系统。我想问的是,Zigbee能不能像普通收发头那样进行无线通信,由于它遵循独立的协议,可以避免同时接收产生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机发送地址信息,来控制从机发信息不行吗?

谢谢你的回复。关键是最开始,主机不知道有哪些从机。从机的地址采用12位拨码,如果不断轮询的话,费时也很呆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模电哇

网友J:
我认为从机不能主动发送任何信号,只有在主机允许从机发送时才可以发送,这样就可以避免信号混叠。
具体的做法:上电时,主机依次点名,被点到名的从机发送一个应答信号,这样主机就知道有哪些从机了,之后,每隔一段时间,主机轮巡每一个从机,就是依次问每一个从机:你有话要说吗?从机回道:没有或有,有的话就把要说的话发给主机。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主机轮巡的频率,比如10秒一次,就是每隔10秒,每个从机就有一次发言的机会。
要点就是:任何时刻,只有一个设备在发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认为从机不能主动发送任何信号,只有在主机允许从机发送时才可以发送,这样就可以避免信号混叠。
具体的 ...

谢谢你的回复。你想的很周到!我的从机干的工作包括温度检测、电压电流超限监测,特别是电压电流监测。如果电压或电流超限,从机主动控制继电器断开开关一段时间,随后上发异常,当电压或电流正常时又控制继电器闭合开关。异常上报是主动的,如果按你的意思,主机轮询从机:你有话说吗?从机说:有,我出现了异常。随后从机上发异常,这似乎也行。麻烦的是最开始的注册,就是你说的点名。从机用12位拨码做地址,如果主机按000(12bits)到111(12bits)点名,对于从机的地址刚好被分配在000等开始阶段,还比较省时,如果是一个未知的空间,从机的地址是随机的,那么这样下来要花多少时间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刚开机时,主机不知道有多少个从机。从机用拨码区别,在注册时,主机访问哪个从机呢? ...

用添加设备的方式啊

主机保存从机数与地址

开机后逐个访问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想的很周到!我的从机干的工作包括温度检测、电压电流超限监测,特别是电压电流监测。如 ...

从机要有预处理机制,处理紧急情况,然后等主机访问后再询问处理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添加设备的方式啊

主机保存从机数与地址

添加设备的方式是什么?意思是一开始就保存从机的地址?那么要是需要扩展的话,就需要改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机要有预处理机制,处理紧急情况,然后等主机访问后再询问处理方案

是的,如果电压超限了还得等主机下发指令才动作,东西早就烧了。从机出现异常,要通过上位机的图标体现(或者ipad中某一段线路变红)。如果主机轮询异常,那么一轮下来,如果出现异常的从机最后被轮询到,这中间会出现延时啊,在上位机的体现的变化是延迟的。

网友K:
wifi比你做zigbee快100倍,给你个链接看看,有现成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595365690

网友K:
大家深入看看zigbee和wifi的发展吧,简单的建议会让楼主烧钱的,本站有个讨论,大家看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33462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家深入看看zigbee和wifi的发展吧,简单的建议会让楼主烧钱的,本站有个讨论,大家看一下,http://bbs.21i ...

谢谢你的回复。嗯,我想以目前简单点315M RF收发头,软件模拟,比较难达到我的目的。看到一个帖子说可以用485组网。嗯,考虑尝试不同的方案,加入协议什么的。

网友K:
做软件协议,没有经过现场的考验,到时候现场会让人崩溃的,我们有从485到m-bus的经历,后来全部改成wifi自组网了,省事很多,时间和精力很值钱的,呵呵

网友K:
zigbee的自组网,你有多少的精力你就要投入多少的精力,直到崩溃,有线方式的话,mbus还可以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稍微看了下Zigbee,网上说它是一种专用的单片机系统。我想问的是,Zigbee能不能像普通收发头那样进行无 ...

zigbee本身就是无线通信啊,只不过有些芯片内嵌8位的MCU,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省去外部单挂一个MCU。至于你说的干扰问题,多个从机同时发送数据,主机肯定是不能准确无误的全部接收到。但是不管是zigbee还是其他无线芯片,在一个主机对应多个从机的情况下,从机发送的数据包里肯定有该从机的地址,主机接收到一包数据后,解析数据,并给对应的从机发送应答信号,所以如果从机没有接收到应答信号,那么会重新发送数据(这个过程也叫重传机制)。

网友L:
注册,轮询,找出最高优先级的事件,处理事件,这就是ZIGBEE协议,如果你的系统对时间个数据要求不高的话自己编个简单的轮询协议就可以了。不过看似你是用的软件编码和解码,软件得多下功夫。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想的很周到!我的从机干的工作包括温度检测、电压电流超限监测,特别是电压电流监测。如 ...

1.我不认为一个基于STC单片机的主机可以带2的12次方数量的从机,就算是用WIFI,带这么多从机也很够呛,那个主机应该是一个服务器了,恐怕不是一个STC能搞定的;
2.从机注册,可以采用手工的方法,事先写入主机的EEPROM,如果要增加、删减从机,只需要往EEPROM里写数据好了,程序不用改动。当然,主机的程序要有这个接口,比如通过串口写入。点名的过程类似于老师点名,老师手里事先有个花名册,而不是按照汉字排列组合一个个地点过来;
3.轮巡次序可以事先设定优先级,这个优先级也可以写入EEPROM并且可以通过程序修改。轮巡可以采用固定周期轮巡,固定周期也可以通过软件设置;也可以采用不定周期,即依次查询每一个从机,如果当前从机没有信息要发送,则直接跳过,切换到下一个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软件协议,没有经过现场的考验,到时候现场会让人崩溃的,我们有从485到m-bus的经历,后来全部改成wifi自 ...

上班了。wifi自组网好用吗?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是不是通过wifi模块,各模块之间有已定好的协议,我需要做的就是用单片机控制某些引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zigbee的自组网,你有多少的精力你就要投入多少的精力,直到崩溃,有线方式的话,mbus还可以解决。 ...

嗯,按照你的经验,最好的方式就是wifi组网了吧?我也想有种省事、省钱的方式。你当时wifi自组网花了多少钱和精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zigbee本身就是无线通信啊,只不过有些芯片内嵌8位的MCU,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省去外部单挂一个MCU ...

Zigbee涉及到协议层什么的,我可以不管直接使用其模块的引脚就行吗?Zigbee能够解决一主多从,主机同时接收从机信号产生的干扰吗?是的,从机上传地址而不是主机轮询地址灵活很多,数据重传可实现稳定可靠的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注册,轮询,找出最高优先级的事件,处理事件,这就是ZIGBEE协议,如果你的系统对时间个数据要求不高的话自 ...

“注册,轮询,找出最高优先级的事件,处理事件,这就是ZIGBEE协议”,谢谢你的解释。我的无线通信是软件模拟pt2260/pt2272的,而且数据位的宽度也进行了修改。“编个简单的轮询协议”,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Zigbee对我来说是个新东西,有什么高效的方式吗?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我不认为一个基于STC单片机的主机可以带2的12次方数量的从机,就算是用WIFI,带这么多从机也很够呛,那 ...

谢谢你的回复。通过写EEPROM,程序变得灵活些了。对你第3点的有以下疑惑:1)轮询优先级设定的根据是什么?通过EEPROM进行修改,是指当某从机出现异常时,立马往EEPROM中设置该从机为最高优先级吗?2)从机的异常是随机产生的,按花名册点名,之间会出现不同步的情况吧?:)

网友M:
参考GSM的空中接口协议吧,很实用。抗瑞利衰落、时分复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添加设备的方式是什么?意思是一开始就保存从机的地址?那么要是需要扩展的话,就需要改程序了。 ...

为什么要改程序?预留空间给EPROM写新设备地址不就行了?楼主没用过EPROM?

你的从机有多少?如果从机多的话,算法的复杂程度是你做程序的一个大考验。

加油吧,看得出你也是新手~我也是~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参考GSM的空中接口协议吧,很实用。抗瑞利衰落、时分复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改程序?预留空间给EPROM写新设备地址不就行了?楼主没用过EPROM?

你的从机有多少?如果从机多 ...

以图像处理工程师被招进公司,搞了几个月的单片机。很新的新手,:lol。嗯,前面的回帖让我注意到可以写EEPROM,发帖让我收获不少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N:
随便找一个zigbee协议的模块估计都可以,你可以不用去了解zigbee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随便找一个zigbee协议的模块估计都可以,你可以不用去了解zigbee协议的。

好的,谢谢。

楼主:
看到一篇**中这样写到,“为了避免同频干扰的问题,系统采用时分TDMA(TimeDiveisionMultipleaccess)技术”。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通过写EEPROM,程序变得灵活些了。对你第3点的有以下疑惑:1)轮询优先级设定的根据是什么 ...

1.优先级是根据从机的重要性确定的,如果所有从机都是一样的,则无需设置优先级。或者在一开始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不设置优先级。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对于经常报告异常的从机,可以自动提升优先级。
2.按花名册点名是指上电时主机查询有多少个从机,类似于老师通过点名看看上课来了几个学生。
3.从机的异常是随机产生,这个与主机的轮巡是有个时间差,这就要看能否容忍了。人家对火星探测器发送一个指令,应答信号回传都要十几分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可试下红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出的RG-UART-M10-1/2蓝牙一对多模块,RG-UART-M10-1能过IO口切换选择蓝牙通道 ...

谢谢你的推荐。蓝牙距离不是很远吧,10m?最多支持1对7应用,有点少。最重要的是这个模块多少钱一个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可试下红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出的RG-UART-M10-1/2蓝牙一对多模块,RG-UART-M10-1能过IO口切换选择蓝牙通道 ...

嗯,百度了一下,要30多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1.优先级是根据从机的重要性确定的,如果所有从机都是一样的,则无需设置优先级。或者在一开始无法确定的 ...

nice答疑!是的,可能是我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盲目设置了比较高的要求。设计是要尽量避免缺陷,应该没有完美的情况吧。嗯,我试试,谢谢你。

网友P:
用带串口的无线模块即可,我们就用,全透明方式,只要你汇做串行通信,就完全没问题了!具体需要10楼的方法,一主多从,轮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带串口的无线模块即可,我们就用,全透明方式,只要你汇做串行通信,就完全没问题了!具体需要10楼的方法 ...

例如PTR2000?好贵啊! :lol 嗯,试试串行通信。

网友P:
距离多远呀,加我QQ聊吧,135771335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这样做不出来,即使做出难度很大的。建议采用一主多从方式,然是主机轮询访问每个从机。从机一并将异常 ...

不好意思,漏掉回复你了。嗯,现在看来,你的方法挺好。没那么及时,看有多么不及时,再预留一定的容限吧。

网友Q:
哈啊哈,这不是我的项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哈啊哈,这不是我的项目么

:victory: 经验分享一下啊,一起讨论讨论吧。

网友R:
zigbee直接当串口用,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R:
zigbee直接当串口用,so easy!

好东西啊,我就希望是这样。公司把淘宝封了,不知道zigbee模块有些什么参数、引脚。对了,有型号推荐吗?有相关的资料也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东西啊,我就希望是这样。公司把淘宝封了,不知道zigbee模块有些什么参数、引脚。对了,有型号推荐吗? ...

我了解的CC2430,CC2530他们都自带了一个8051内核。有没有不带mcu的呢?我想把zigbee模块作为外部扩展,单片机的io直接写入和接收数据,像nRF905那样。

网友R:
引用 楼主:
好东西啊,我就希望是这样。公司把淘宝封了,不知道zigbee模块有些什么参数、引脚。对了,有型号推荐吗? ...

CC2530这个是最常见的,还有就是ST的一款单片机,MCU肯定是要有的,不然你怎么发数据?而且协议栈都已经集成到MCU里面了,难道你还想自己写zigbee协议?

网友S:
主机采用轮询的方式发送从机地址信息,来控制从机收发信息;建议不要中断。。。如果外设多,进中断深度太深,容易跑飞,不想中断数目多的MCU..

网友Q:
引用 楼主:
经验分享一下啊,一起讨论讨论吧。

好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R:
CC2530这个是最常见的,还有就是ST的一款单片机,MCU肯定是要有的,不然你怎么发数据?而且协议栈都已经 ...

哦。看来我想得有些简单。CC2530好像只要12十,嗯,买来试试。

网友T:
复合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啊 !!!!!!!!!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复合型吧?

可以详细说说你的意见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按照你的经验,最好的方式就是wifi组网了吧?我也想有种省事、省钱的方式。你当时wifi自组网花了多少 ...

自组网如果用现成的话,直接有,不需要怎么做的,也就是说精力花不了多少,成本上,要看你的用量,量大的话,和你用zigbee差不多,公司的项目的话,那就省点精力,成本上差不多就可以,现在的老板喜欢短平快,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组网如果用现成的话,直接有,不需要怎么做的,也就是说精力花不了多少,成本上,要看你的用量,量大的 ...

项目最开始的时候组长让一个检测模块控制在20多块钱,现在,一个可靠的无线模块都要几十块了。:lol

网友K:
引用 楼主:
项目最开始的时候组长让一个检测模块控制在20多块钱,现在,一个可靠的无线模块都要几十块了。  ...

我们用的是批量便宜的哦,呵呵,主要看量,你要是多的话,价格我可以帮你联系,使用很简单的,很多的建议是好的,但是很多只是建立在大家对宣传的理解上,不明白具体的东西,比如zigbee,那东西一旦量大起来,非常头疼,这个协议那个协议,咱们只是应用,说白了,大家没有功夫参与zigbee的小白鼠实验,以太网那是经过多少年的应用才出来成熟完善的TCP/IP协议呀,所以别想别的,用以太网是不二的选择,另外wifi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贵,也要不了几十块钱,网上最便宜的68,那已经很贵了,那有暴利的,我们现在坚定不移的用wifi,这个网络设置好了,不用管,你只要把它当串口应用就好了,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节省你自己的精力,多积累经验是正途,省钱那是老板的事,呵呵,说的太直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用的是批量便宜的哦,呵呵,主要看量,你要是多的话,价格我可以帮你联系,使用很简单的,很多的建议 ...

是的,听到Zigbee、GPRS、485自组网,我第一反应是大堆的协议、层,感觉会很复杂。当时上课TCP/IP这些东西一想到就头痛。如果不是项目要用,我估计也不会主动去碰它们。我只想有种东西拿来,通过简单的编程就可以实现某种功能,这样效率会很高,虽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按你的意思,有以太网和wifi自组网两种方案可以选择?

楼主:
弄了一天的EEPROM,基本上实现了,将从机地址一次性写入单片机中,然后仅发命令给记录地址的单片机。回过头来想,这种方式还是不行。因为现场是变化的,从机地址在当前现场虽然写入了,如果要添加的话,又得写EEPROM,而且换了现场的话,之前的EEPROM要擦除掉全部重写,这样就变得很不灵活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弄了一天的EEPROM,基本上实现了,将从机地址一次性写入单片机中,然后仅发命令给记录地址的单片机。回过头 ...

用以太网和wifi抓紧做吧,方案基本就是这样了,给个QQ群号你,这个群里面高手如云,氛围很好,或许能帮助上你什么的,QQ群号:197374525

网友U:
1对多又没地址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以太网和wifi抓紧做吧,方案基本就是这样了,给个QQ群号你,这个群里面高手如云,氛围很好,或许能帮助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家深入看看zigbee和wifi的发展吧,简单的建议会让楼主烧钱的,本站有个讨论,大家看一下,http://bbs.21i ...

很不错的帖子,长知识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以太网和wifi抓紧做吧,方案基本就是这样了,给个QQ群号你,这个群里面高手如云,氛围很好,或许能帮助 ...

决定用wifi自组网做了。有wifi模块推荐吗?或者资料也行。:loveliness:

网友K:
引用 楼主:
决定用wifi自组网做了。有wifi模块推荐吗?或者资料也行。

之前给你推荐的那个就可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595365690 你得熟悉熟悉以太网,以便心里有个数,明白你自己单片机那边怎么编程,wifi部分想快的话,可以找现成的,你的应用数量,具体的结构,这些还需要深入的计划,问问推荐给你的那个群吧,QQ群号:197374525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给你推荐的那个就可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595365690 你得熟悉熟悉以太网,以便 ...

好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关键是最开始,主机不知道有哪些从机。从机的地址采用12位拨码,如果不断轮询的话,费时也 ...

可以每次先打开一个从机,主机发送命令后从机返回地址,主机将地址保存到ram将所有的从机地址读取完成后将ram内的地址写入EEPROM中,以后每次只发送EEPROM内存储的地址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每次先打开一个从机,主机发送命令后从机返回地址,主机将地址保存到ram将所有的从机地址读取完成后 ...

这几天回了趟老家,好几天没上论坛。谢谢你的回复,用EEPROM的方法我试过,觉得不够灵活,请看74楼。

网友V:
当2个从机同时向主机发送数据的时候,主机接到的是乱码的,这情况是不请允许出现的,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从机在发射数据

网友W: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回了趟老家,好几天没上论坛。谢谢你的回复,用EEPROM的方法我试过,觉得不够灵活,请看74楼。 ...

多主协议,也可以实現,但你的收发器得满足一定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W:
多主协议,也可以实現,但你的收发器得满足一定要求。

“多主协议”,新名词啊,谢谢。我考虑用wifi+无线路由器,单片机端用串口转wifi模块。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当2个从机同时向主机发送数据的时候,主机接到的是乱码的,这情况是不请允许出现的,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从 ...

怎样使得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从机在发射数据?目前的情况是从机有异常就主动上发,异常是随机出现的,所以并不能保证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从机在发射数据。

网友W:
引用 楼主:
“多主协议”,新名词啊,谢谢。我考虑用wifi+无线路由器,单片机端用串口转wifi模块。这样可行吗? ...

我是说用普通收发器也可以实现。你既然选wifi,哪还问什么?

网友B:
说实话我现在就在学习zigbee无线通信呢,我现在还没学通呢。自己查查资料吧

网友X:
你这种zigbee  USSN  还要看距离

网友Y(2015-03-13):
讨论出方案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