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好的锂电池充电IC

楼主(2013-11-06):
               输入电压5V,输出4.2V 充电电流700-800MA,引脚5 OR 6 PIN
找了好多都是充电充不满,只能充到4.14或更低!用过的(SY3147,KF5408,EUP8054,TP4057)
这些都精度太低,有输出4.2V有输出4.14V

楼主:
怎么没有回?

网友A:
我一直用的MAX1737``但这个引脚多··

网友B:
呵呵 我们对精度要求不高,用的是TP4057

网友C:
贝岭的 自己去看看

网友D:
是不是电池就这样

网友E:
电池引线电阻上的压降考虑了吗?最好选择带开尔文电压检测功能的IC,比如CN3083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引线电阻上的压降考虑了吗?最好选择带开尔文电压检测功能的IC,比如CN3083等。 ...

压降几乎可以忽略,同批次同样的电路板有点可以到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mp2602

有用过吗?

网友C:
用过才给你介绍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压降几乎可以忽略,同批次同样的电路板有点可以到4.2V

那就是充电管理IC的控制电压精度不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