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LM348输出限幅问题

楼主(2013-11-06):
我按照上图做了其中限幅部分的一个PsPice仿真。根据电路板上的运放类型,我选用LM348.

我发现在如下几个情况下:
1)把R1、R2去掉,或者保留
2)交叉点B连上,或者不连
       上述四种结果仿真输出限幅都是15V,而不是10V。

有那位高人知道是咋回事吗?菜鸟拜谢啦。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楼主:
这个应该是所谓的外限幅吧?有哪位高人能指点迷津否?

楼主:
想了想,应该是此-----二极管并联外限幅电路------输入信号端缺少限流电阻R6,破坏了“虚短”所致。

以下是按PI调节器输入端设定信号和反馈信号的限流电阻50k来做的仿真。

如此一来,似乎运放输入端不对称。如果把R5也改为50k,仿真结果还是同上。
根据限幅电路中的R2和R3来计算,R5应该为6K。为保证运放输入端对称,限流电阻R6也改为6K.仿真结果似乎达到限幅要求了。

那么,在二极管并联限幅电路中,限流电阻如何计算?网上有些帖子说:根据二极管的Rf和Rr来计算。
但关键公式遗漏了。有哪位高手知道?

楼主:
上图中,当R6从6K逐渐降低至160欧时,其限幅的直线部分不断加宽。
当R6低至150欧时,仿真结果类似于无限流电阻的情况。

楼主:
写错了,是二极管串联限幅的原理

楼主:
只是无法限幅到10V,仍然是15V

网友B:
LZ仿真电路有误。这个才对。改变R3或R5,可以改变限幅电压。

楼主:
谢谢xmar.
这种运放+二极管组成的所谓“理想二极管”模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前述二极管串联外限幅的原理找不到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