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28335带仿真器测试程序,reset cpu后不能load程序

楼主(2013-11-06):
请教:
28335带仿真器测试程序,reset cpu后不能load程序,出现下面错误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95F6.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请结合附件检查你的问题

网友B:
肯定是你文件配置的问题,试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工程试试。。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记得来分享

楼主:
问题没解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呵呵,再找找资料吧,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C:
期待你的解决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