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CCSV5例程有警告,怎么解决

楼主(2013-11-06):
在CCSv5的例程里下了个MSP430G2553的例程,编译报错,求高手指导。

楼主:
警告内容如上,求指教

网友A:
应该是说开了中断但是没有写中断处理函数吧。

网友A:
你要不就是把中断函数一个个加上,里面写成空的。大概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些警告不用理会,也可以设置不让它显示。
一看楼主就是个完美主义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就是把中断函数一个个加上,里面写成空的。大概就可以了

只是没写中断服务程序吧,没有触发中断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没写中断服务程序吧,没有触发中断吧

对,就 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没写中断服务程序吧,没有触发中断吧

没用到这些中断,CCS默认就会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到这些中断,CCS默认就会警告

我在另一个地方看到,好像把properties中的ULP advisor 这些“√”去掉就不报错了,可我去掉,还是报错诶,还是说我弄错了呢?

网友:
看不到图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另一个地方看到,好像把properties中的ULP advisor 这些“√”去掉就不报错了,可我去掉,还是报错 ...

请点击警告前面蓝色的 “#10374-D”等,有具体说明如何设置。

网友C:
补上这些中断函数。

网友C:
其实没有影响的。

网友D:
到DSP论坛上去找这个帖子。“DSP320F28335的视频教程地址!!”,前一个软件应用视频应该会帮到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就是把中断函数一个个加上,里面写成空的。大概就可以了

能不能举个例子,现在空的中断服务程序都不会写
还有中断服务程序除了名字之外,他们的的书写格式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DSP论坛上去找这个帖子。“DSP320F28335的视频教程地址!!”,前一个软件应用视频应该会帮到你的。 ...

“前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上这些中断函数。

请问如何补呢,本人新手还不知道MSP430的中断服务函数语法,看书有点不懂。
能举个例子吗。
中断服务程序的格式除了名字都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补呢,本人新手还不知道MSP430的中断服务函数语法,看书有点不懂。
能举个例子吗。
中断服务程序 ...

你参考一下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