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dsp库做fft卡死

楼主(2013-11-06):
问题1、
描述:
         通过分析arm_cmplx_mag_f32()这个函数可以看出,fft采样点数不一定是必须2的整数次方。那么现在我只需要采样250个点就能满足我的要求。
所以我定义一个输入缓存区f32_fftInBuffer[250],再定义一个输出缓存区f32_fftOutBuffer[250];整个过程是通过ADC采样将250点的电压给输入缓存区,然
后经过fft变化后提取里面的实数,经过2*R/N可以计算出对应频率点的幅度了。代码流程如下:
uint32_t fftSize=250;
for(i=0;i<250;i++)
{
    f32_fftInBuffer=(float)ADC1Conver_Buffer*3.3f/4096;//电压进缓存
}
//cfft单元初始化
status =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S,fftSize,ifftFlag, doBitReverse);
//fft运算
arm_cfft_radix4_f32(&S, f32_fftInBuffer);
//提取实数
arm_cmplx_mag_f32(f32_fftInBuffer, f32_fftOutBuffer,fftSize);
for(i=0;i<250;i++,m++)
{
printf("lev==%f ,",f32_fftOutBuffer);//打印实数
if(i%5==0)printf("\r\n");

故障:单片机会卡死在fft运算函数出不来
问题2:
描述:
        后来我将fft采样点改为256个点,改定义一个输入缓存区f32_fftInBuffer[256],再定义一个输出缓存区f32_fftOutBuffer[256];fftSize=256;这个时候是可
以正常运行,但是出来的数据就不正常了。我用串口打印了两次fft转换结果:
第一次转换结果:

第一次转换

第一次转换

根据第一个点计算:339.581696/256=1.326491V,与实际直流电压偏置接近
第二次转换结果:

第二次转换

第二次转换

大得吓死人!

网友A:
Parameters
[in]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floating-point Radix-4 CFFT/CIFFT structure.
[in,out]        *pSrc        points to the complex data buffer of size 2*fftLen. Processing occurs in-place.

lz,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ameters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floating-point Radix-4 CFFT/CIFFT structure.
        *pSrc        poin ...

不是这个原因,我之前试过的。250个点分为500个做输入,输出的效果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我之前试过的。250个点分为500个做输入,输出的效果一样的 ...

你确定输入数组格式对了么。。。

网友A:
不是把250个点分500做输入,而是提供一个500的数组 数组前250是你的数据,后250是空的。。。。
请看Demo:arm_convolution_example_f32.c

网友B:
FFT又称快速傅里叶 一般有基2 基4 方法
基2的 适用与log2(n)为整数的长度
基4的 适用与log4(n)为整数的长度
其实 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分块计算的 多项式个数不同
像封装的库 一般是做成基四方法
也就是说 64 256 1240 4096
不够的补零

看这看那 用处不大
还是认认真真 搞懂原理 你就明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FT又称快速傅里叶 一般有基2 基4 方法
基2的 适用与log2(n)为整数的长度
基4的 适用与log4(n)为整数的长度 ...

其实库里都说了,lz没看罢了

The parameter fftLen Specifies length of RFFT/CIFFT process. Supported FFT Lengths are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 2048, 4096.

楼主:
谢谢帮忙,找到原因了。
arm_cfft_radix4_f32(&S, f32_fftInBuffer); 应该会改写输入缓存区里面的数据,所以我开了512个输入缓存区,
但是我每次赋值只有前面的250个,后面的数据没有赋值,经过循环调用这个函数,后面的262个数据会被改
写,而且在它的基础上再做fft运算,导致输出的结果就像振荡一样,越变越大。
    现在我每次运算,都把后面的数据赋值一次,结果就比较稳定了。
    那么,结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库里都说了,lz没看罢了

The parameter fftLen Specifies length of RFFT/CIFFT process. Supported ...
/* Run the below code for Cortex-M4 and Cortex-M3 */
  uint32_t blkCnt;                               /* loop counter */

  /*loop Unrolling */
  blkCnt = numSamples >> 2u;

  /* First part of the processing with loop unrolling.  Compute 4 outputs at a time.
   ** a second loop below computes the remaining 1 to 3 samples. */
  while(blkCnt > 0u)
  {

    /* C[0] = sqrt(A[0] * A[0] + A[1] * A[1]) */
    realIn = *pSrc++;
    imagIn = *pSrc++;
    /* store the result in the destination buffer. */
    arm_sqrt_f32((realIn * realIn) + (imagIn * imagIn), pDst++);

    realIn = *pSrc++;
    imagIn = *pSrc++;
    arm_sqrt_f32((realIn * realIn) + (imagIn * imagIn), pDst++);

    realIn = *pSrc++;
    imagIn = *pSrc++;
    arm_sqrt_f32((realIn * realIn) + (imagIn * imagIn), pDst++);

    realIn = *pSrc++;
    imagIn = *pSrc++;
    arm_sqrt_f32((realIn * realIn) + (imagIn * imagIn), pDst++);

    /* Decrement the loop counter */
    blkCnt--;
  }

  /* If the numSamples is not a multiple of 4, compute any remaining output samples here.
   ** No loop unrolling is used. */
  blkCnt = numSamples % 0x4u;

  while(blkCnt > 0u)
  {
    /* C[0] = sqrt(A[0] * A[0] + A[1] * A[1]) */
    realIn = *pSrc++;
    imagIn = *pSrc++;
    /* store the result in the destination buffer. */
    arm_sqrt_f32((realIn * realIn) + (imagIn * imagIn), pDst++);

    /* Decrement the loop counter */
    blkCnt--;
  }

楼主:
上面的代码说了的,如果不是4阶,会计算余数计算幅度。所以,我用500的话,上面那个函数应该是可以运行的。
但是卡死在的是在fft运算函数,所以上面说的意思应该是做fft运算时,必须是2的整数次方,但是取出数据就可以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库里都说了,lz没看罢了

The parameter fftLen Specifies length of RFFT/CIFFT process. Supported ...

确实没仔细看,谢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找到原因了。
arm_cfft_radix4_f32(&S, f32_fftInBuffer); 应该会改写输入缓存区里面的数据,所 ...

虚数输入没有赋值

网友D:
学习帖子  这一块  我要加强学习了  顶一个

网友E:
我看lz怎么就这么喜欢 数组 250 ,被哪本书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lz怎么就这么喜欢 数组 250 ,被哪本书害了???

显示区域横轴有250个像素点,所以就想一个点对应一个频率,一次将250个幅度构成曲线坐标一次性画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嘿嘿,Lucky number...................

大哥,你想多了: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把250个点分500做输入,而是提供一个500的数组 数组前250是你的数据,后250是空的。。。。
请看Demo:a ...

我现在用的是cfft库,就是复数库。做fft变化,输入数组的格式是实部和虚部交替存放的。后面的空间不足的再补0.
The <code>pSrc</code> points to the array of in-place buffer of size <code>2*fftLen</code> and inputs and outputs are stored in an interleaved fashion as shown below.
* <pre> {real[0], imag[0], real[1], imag[1],..} </pr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cfft库,就是复数库。做fft变化,输入数组的格式是实部和虚部交替存放的。后面的空间不足的再 ...

了解了!

网友G(2014-07-23):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找到原因了。
arm_cfft_radix4_f32(&S, f32_fftInBuffer); 应该会改写输入缓存区里面的数据,所 ...

请问下你把后面 的数据赋值一次 是把后262个数据清零么?还有做fft的时候,你有没有分虚部和实部的方式放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你把后面 的数据赋值一次 是把后262个数据清零么?还有做fft的时候,你有没有分虚部和实部的方式放 ...

赋值就是把整个缓存都清零了,做FFT之前只是在实部放数据,虚部依然是0

网友G:
引用 楼主:
赋值就是把整个缓存都清零了,做FFT之前只是在实部放数据,虚部依然是0

是不是意思是 假如采了256个点的实数数据,输入进fft的数组要扩到512个,实部还是原来的,虚部的话就是0?如果是这样的话,用rfft会不会更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意思是 假如采了256个点的实数数据,输入进fft的数组要扩到512个,实部还是原来的,虚部的话就是0 ...

应该可以,我没有试过  你试试看吧

网友H:
FFT的库一般为2^N个点,如果输入达不到2^N,系统会自动补零,但是补零的话,会影响到FFT的频谱,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

网友I(2014-09-25):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你把后面 的数据赋值一次 是把后262个数据清零么?还有做fft的时候,你有没有分虚部和实部的方式放 ...

请问,对于一个正弦信号,要怎么设置实部和虚部哦。。。这样吗?
        for(index=0;index<2048;index++)
         {

     if(index%2==0)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sin(3.14*index/512);
            else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cos(3.14*index/512);

                }

我按上面方式设置的话,的出来 index1022 =102399            其他都很小。。。
如果我直接:
        for(index=0;index<2048;index++)
         {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sin(3.14*index/512);
        }
的出来:index2 =72203 ;index1022 =72647 两个分量都很大。。。请问怎样理解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B:
FFT又称快速傅里叶 一般有基2 基4 方法
基2的 适用与log2(n)为整数的长度
基4的 适用与log4(n)为整数的长度 ...

我直接拿官方的FFT测试实例。
修改了初始值。。。

代码如下;

int32_t main(void)
{
for(index=0;index<2048;index++)
         {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sin(3.14*index/512);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testInput_f32_10khz, ifftFlag, doBitReverse);

  arm_cmplx_mag_f32(testIn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arm_max_f32(testOutput, fftSize, &maxValue, &testIndex);

   for(index=0;index<1024;index++)
         {
           printf("index%d =%d\r\n",index,(u32)testOutput[index]);

         }

  while(1);                             /* main function does not return */
}

1. 如果2048个点,我直接取正弦波的值,那么打印出来是

index2 =72203
index1022 =72647
貌似是对称的。。。
for(index=0;index<2048;index++)
         {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sin(3.14*index/512);
        }

2.但是如果2048个点,我按照下面方式
        for(index=0;index<2048;index++)
         {

        if(index%2==0)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sin(3.14*index/512);
            else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cos(3.14*index/512);
        }
那么测试出来是
index1022 =102399
不对称。。。

3.如果我虚部为0,实部位正弦值:
        for(index=0;index<2048;index++)
         {

        if(index%2==0)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sin(3.14*index/512);
            else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0;
        }

出来是
index2 =51212
index1022 =51212
是对称的。。

请问这怎么理解呢???
如果我ADC采集一个信号,我应该怎样设置这个初始值呢?请教高手

网友J(2015-06-12):
受启发了。是不是奇数项填0

网友K(2022-11-16):
楼主,我现在使用下面这两个函数也出现了卡死的情况,是这样的,单独使用第一个函数,可能过很久串口才卡死不发数据,但是使用第二个函数,几乎一复位串口就卡死,请问您有遇到过这总情况嘛?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2048, mul_ifft, ifftFlag, doBitReverse);
arm_max_f32(mul_ifft, 4096, &maxValue, &test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