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助:MAX274带通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3-11-06):
设计要求:中心频率:11K,通带带宽6k,阻带带宽16k。我用MAX274做了一个8阶bessel滤波器,可是在multisim里面仿真输出没有波形,波特图中又有一个带通波形出来,请问有没有人用MAX274做过带通滤波器,求高手指导下!

网友A:
,没用过。。是不是输入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B:
你这个呀,搞个无源的吧,比你这可靠性高,指标也好.具体为:中频11K,3dB带宽6K,40dB阻带优于1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呀,搞个无源的吧,比你这可靠性高,指标也好.具体为:中频11K,3dB带宽6K,40dB阻带优于10K..... ...

额,指定要用MAX274。不过可以试试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是不是输入的信号有问题。

输入信号的确有点问题,那这个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