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择

楼主(2013-11-06):
不想停留在51单片机上,作为物联网的学生想接触并学习另一款芯片,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接下来是学,msp430,ARM,AT128,MC9S12其中的哪一款更好,更有前途呢?过来人,或有经验的大神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430和STM32

网友B:
msp430,ARM吧,先学430 , 然后做几个实物出来,然后再进攻ARM,当然,性价比很高的STM8S 8位处理器,也可以搞搞,因为STM32是当下最火的ARM 7 处理器,从STM8 到STM32 很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sp430,ARM吧,先学430 , 然后做几个实物出来,然后再进攻ARM,当然,性价比很高的STM8S 8位处理器,也可以 ...

斑竹  问下  学了430直接arm9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斑竹  问下  学了430直接arm9怎么样

额,也行,不过比较吃力。问题不大,只有用心学,linux 没几个月是不算入门的或者上手的。这个要有**学下去的耐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和STM3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430,ARM吧,先学430 , 然后做几个实物出来,然后再进攻ARM,当然,性价比很高的STM8S 8位处理器,也可以 ...

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也行,不过比较吃力。问题不大,只有用心学,linux 没几个月是不算入门的或者上手的。这个要有**学 ...

:L

网友D:
真掌握了一门MCU,应该一通全通,其它的也就是看看器件手册就该会用。

网友E:
不要追究于学什么,而要追究学什么用的比较实用,学的再好如果不能应用于实践,不如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