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在线仿真 监视 里出现not in scope或显示类型错误

楼主(2013-11-06):
(图片)

楼主:
怎么把模拟仿真的变量在线弄出来?好像有个设置,反正寄存器都能在线仿真出来,就是变量不行。变量还是全局变量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63782391/QQ/WinTemp/RichOle/4$3ND_5%7BENBB2[%7DV)VFFPWM.jpg

网友A:
as5或as6 不是很了解,对于as4.x来讲,有些变量是not in scope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
(1)未到作用域,比如局部变量还没到使用这个局部变量的函数
(2)以寄存器表示的局部变量,因为avr里面有很多通用寄存器,如果使用寄存器作为局部变量就在watch里面显示not in 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