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RTX51-Tiny RTOS的小问题

楼主(2013-11-06):
在RTX51-Tiny 中对定时器的赋值有点不明白
        CLR    TR0
        MOV    A,TL0
        ADD    A,#LOW (?RTX_CLOCK + 7)
        MOV    TL0,A
        MOV    A,TH0
        ADDC    A,#HIGH (?RTX_CLOCK + 7)
        MOV    TH0,A
        SETB    TR0

上面是RTX51-Tiny对定时器0的高低位赋值,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它要将(?RTX_CLOCK+7)后再赋值,为什么要加7呢?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

网友A:
修正定时误差

但必须保证不被其它中断抢占

网友B:
因为TR0关了7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TR0关了7个周期

“因为TRO关了7个周期”?不是很明白,难道是因为在汇编指令中TRO=0是7个指令周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定时误差

但必须保证不被其它中断抢占

修正定时误差?它的误差是由谁造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正定时误差?它的误差是由谁造成的呢???

CLR TR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TRO关了7个周期”?不是很明白,难道是因为在汇编指令中TRO=0是7个指令周期吗??? ...

TR0及之后有7个单机器周期的指令(包括TR0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