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第2脚 V+接电容后,电容另一脚应该是接电源还是接地

楼主(2013-11-06):
官方应用图是接电源的,但是我也看到过有人接地,而且还能用,很奇怪,求高人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V+接地后,V-接的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接地后,V-接的哪里呢?

同V+的接法

网友B:
两个都可以。

网友A:
通过电容、是为了更加稳定,所以关系不大??

网友C:
因为这是个电荷泵电路, 两种接法引起的输出电压还是有区别的.
要得到较高的信号电压, 应该用 "堆叠" 的方式连接.

网友D:
MAX232的Datasheet说得很清楚。应该接电源正VCC,而不是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