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客户问题:KL25如何使PTB0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3-11-06):
首先在控制KL25 PORTB管脚之前,需要设置SIM_SCGC5寄存器【PORTB】位,使能PORTB的时钟,这样才能访问PORTB对应的寄存器。
然后,配置PORTB_PCRn寄存器,例如PORTB_PCR0寄存器来设置PTB0,配置这个管脚为GPIO功能 (设置【MUX】为0x1)。
然后,可以通过配置GPIOB_PDDR寄存器对应为,是PTB0作为GPIO输出管脚,最后通过GPIOB_PDOR寄存器来设置输出电平为高还是低。

请参考附件中的例程关于如何配置KL25 PTB0管脚作为GPIO输出高电平

网友A:
恩···这个看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B:
寄存器的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的作用是什么呀

寄存器用于对模块进行一些功能控制。

网友D:
简单问题往往更容易我们所忽略,小伙伴来围观啊!!

网友E:
感谢大家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后面我们陆续还会推出中文资料,欢迎大家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