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30V 3A可调电源,原理分析

楼主(2013-11-06):
在其他的论坛里找到一张原理图,是个30V 3A可调电源,大家可以将该电路分模块,说说其中的工作原理。其中的设计技巧值得学习。

楼主:
直接上传图片,发现图片显示不清楚,改为以附件形式上传。
我来先分析一下+15V和—15V的电源电路,输出经过1N4007半波整流,得到±20V的电压。采用2个并联的1N4007整流,应该是为了提高正向导通时候的电流能力,特别是当开机瞬间或者后级短路的情况下,电流比较大。+15V采用LM7815直接稳压得到。奇怪的是-15V为什么不用LM7915得到,而是采用分离件利用反馈稳定-15V的电压。Q105的发射级直接接GND,Q105的基级是通过R103和R104,连接+15V和-15V,也就是该反馈电路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Q106是输出级,用来控制负压回路。R102是基级偏置电阻。C105,C104是输出滤波电容。V15是15V,Q105 Vbe=0.6V,R103=R104=10K,忽略Q105的基级电流的话,VSS15这里,我计算的结果是-16.2V,所以实际电路中R104应该小于10K。负压带载能力最大20-15-0.6=4.4V,4.4/10k=0.44mA*100=440MA,不考虑Pc 功耗的情况下是440MA。另外温度对负压的影响情况也是需要分析的。

网友A:
图画得很漂亮!

网友B:
R137、J1之间的接地显然有误。
该电源没啥特别的。反而觉得设计繁琐,效率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37、J1之间的接地显然有误。
该电源没啥特别的。反而觉得设计繁琐,效率低下。 ...

该图的接地没有错误,这样设计的地可以实现输出0-30V,电压可以调,0-3A电流可以调,这样做的设计亮点就是可以输出0.

网友C:
这是好像是固纬的一款电源吧 挺经典的 这种CC CV直流源都大同小异 一个电压环一个电流环并在一起控制调整管

网友D:
很规范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好像是固纬的一款电源吧 挺经典的 这种CC CV直流源都大同小异 一个电压环一个电流环并在一起控制调整管 ...

是款很老的电源,有点年头啦,具体是谁先做的,我不知道

网友E:
有几改进的地方:tl431改为高精度的其他芯片。继电器切换改为可控硅无级切换。基准的gnd接out,v15、vss15可换成+-8v

网友F:
电路中标号有点问题,如继电器的接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几改进的地方:tl431改为高精度的其他芯片。继电器切换改为可控硅无级切换。基准的gnd接out,v15、vss15 ...

当然可以改,但是成本高了,产品不好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rk

MARK?????有什么意思啊?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几改进的地方:tl431改为高精度的其他芯片。继电器切换改为可控硅无级切换。基准的gnd接out,v15、vss15 ...

该电路的控制精度是多少那?误差在多少之内那?431只是出个基准电压,后面的运放输出电压都是电位器调节的。为什么需要高精度的?不理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中标号有点问题,如继电器的接点??

继电器的接点,不要分析。你要分析就分析下继电器的驱动电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应该是个迟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中标号有点问题,如继电器的接点??

继电器的接点不用管啦,你分析一下继电器驱动的这个电路结构是怎么工作的,这应该是个迟滞比较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MARK?????有什么意思啊?这样

;P

网友H:
引用 楼主:
MARK?????有什么意思啊?这样

标记,有时间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记,有时间再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lol

网友J:
图纸老呀那时79系列少  PNP管工艺落后  图7815是金属封的 上边主输出+15V,下面负电源由双管并出( PNP管工艺落后) J1  !! Q107 108状态指示 Q119 110 中点保护 Q111 Q116辅助保护 IC105 104电压误差放  RLA101 102 控制是否输出15负 大电流  U4A B 为I V基准
简单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