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金升阳AC-DC电源模块转换效率咨询

楼主(2013-11-06):
各位同行:
     我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我用的是金升阳的220V转5V,输出电流600mA,输出功率是3W的电源模块,我在电源分析仪上测试时,发现电源的功率因素只有0.52左右,仪器显示的电压是230V,电流是13mA,有功功率是1.6W,这样算起来,整个设备(包括电源模块的自身消耗)的功耗有3.3W左右。金升阳的电源模块不是说转换效率可以达到70%以上的,现在为什么效率会这么低呢?还请各位大侠和金升阳的FAE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根据能源之星的标准60W以内的电源可以不做PFC电路,因此一般而言,60W以内的AC-DC电源模块功率因数都比较低,而在计算电源模块的效率时电源行业测试标准如下:
Pi * n*cosa=Po
其中:
Pi 为输入功率,
n为效率   即这里宣称的“70%以上”
Cosa 为功率因数,即这里的“0.52”,一般是从功率因数计中直接可以读取到。
Po为实际输出的功率。

这里算起来了为什么达不到70%以上,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功率因数哦。

楼主:
哦, 那您帮我看下这个设备的实际功耗应该是1.6W,还是230*0.013=2.99W
假如是2.9W的话,剩下的1.3W是不是电源模块消耗掉了啊 ?

网友B:
输入功率可以从功率计上读出来的,输出负载确定,效率直接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帖子后,我终于忍不住回帖了,在网络上我并不经常回帖,可是楼主在
这个帖子里面的表现之优秀,让我觉得不能错过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