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问大神们个问题

楼主(2013-11-06):
负载元件的功率与输出电压的平均值有关还是有效值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值。

意思是不同的平均值相同的有效值产生的功率一样?

网友B:
对,,比如说正弦交流电的平均电压不是零嘛。。

网友C:
楼上忘了提醒楼主是电阻性负载,楼主带个电容看看呢。

网友D:
“负载元件的功率与输出电压的平均值有关还是有效值有关”
对于特定负载,如果我说:它与两端电压平均值成正比,你会感到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