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我这个三极管控制MOS管电路为什么不能工作

楼主(2013-11-06):
RT,在9013的B加3.3电压,测得VBE=0.6V,MOS管VGS=2.5V,不导通。。。
原谅我的菜。。我在分析中。。。

楼主:
额。。。好吧。。我好想明白一点了。。这个电路根本不能工作,原想是如果Q导通。可以把12V加载MOS管栅极,。。。
可是,,,如果真的能这样。三极管发射极电压12V。。。基极电压3.3V,,,不可能导通的了。。。。

还是把MOSg管子栅极放在三极管集电极吧。。。

网友A:
换成PNP管,发射极集电极对调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不要用NPN管子

网友C:
两种方法:
1、用现在的三极管,将电阻和MOSFET的GATE放到集电极,这样PWN控制信号就要和原来相反;
2、用3楼的方法,用PNP

网友D:
图1,说明你的门极电压可能不够,NPN射极跟随无法驱动,可以如5楼的1;而PNP由于负载电压大,不管PWM高低,都会导通。
图2,用PNP驱动,电阻看着改改。

网友E:
你的电路可以工作的,但是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参数:
1,IRF520是否引脚焊接错误。

2,VGS=2.5V,可能不够,最好调整到4V以上,

网友F:
12V 50W的负载,电流4A多,这个电路弄不好就烧mos管了,你这个电路应该用专门驱动芯片或者用两路三极管加死区控制开和关

网友G:
pwm高电平弄成5v或更高就行了。

网友H:
用推挽驱动就可以了,这个图比较通用

楼主:
大神,R2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限流么?

网友I:
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