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可以输入多少输出输出多少吗?

楼主(2013-11-06):
如题,不是我蛋疼,系统要5V的电,现在用DC-DC实现,DC的输入正常是输入12V的,但现在DC的前端输入可能会跌到5V,这样我测试了一下,没有输出了,这是什么问题?理论上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估计是你用的DCDC模块不是宽电压输入的DCDC,你可以查器件资料的输入电压范围确认一下。如果5V不在输入电压范围之内的话,就换一个宽电压输入范围的DCDC。 具体选型我推荐你可以去金升阳网站上看看。

楼主:
是宽电压输入的啊,4.5-18V输入。

楼主:
有人能帮我回复一下吗?谢谢!

网友B:
你用的是一个啥模块啊。。根据你的描述不是说理论没问题吗

楼主:
不是模块,就是一个普通的DC-DC.输入电压为5V时,输出电压可以是5V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模块,就是一个普通的DC-DC.输入电压为5V时,输出电压可以是5V吗?

你不蛋疼,我看的蛋疼,哈哈。。。
buck不行,即便占空比能到100%也有管压降,看ic规格书。。。

网友D:
你把输入电容弄大一点,在电压跌落到5V时,因为有电容储能,电压会高于5V,DC不就可以连续输出了,反正你这个电压是瞬间跌落的,又不是长时间跌落。

网友E:
7楼正解
应该不可能,DC/DC 要么升压,要么降压。
开关管也要有压降的。

网友F:
先降压后升压或者先升压再降压,估计效果不错。

网友G:
7楼说得对啊,你的DC-DC用的事buck电路。如果真要5V输入输出5V可以按10楼说的搞

网友H:
有一种电路叫buck&boost 凌特有这方面的芯片 楼主可以去看看

这个是反极性,估计LZ不能用,可以用正极性升降压拓扑

网友I:
1.确定输入范围包含5v。2. 确定占空比是不是最大可到100%。即可。

芯片电压范围不支持5V输入,会低电压关机。    占空比可到100%当输入与输出接近时,HMOS是一直导通的。

楼主:
这么看来,我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1.先升压或降压,升到或降到一个绝对大于输出或小于输出的一电压,再用bulk,boost电路,这样需要两个DC-DC
2:用现成的bulk-boost芯片,这种芯片貌似很贵。

网友J:
不行的话,你加个抗跌落模块,你前级掉的快的话,后面会反应不过来的。估计你用的是线性芯片,不是开关芯片

网友K:
这其实主要看楼主的价格承受能力了,和是否要求隔离,电流大小了,效率要求的,只要这些确定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L:
不可能,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必定有压降

网友M:
有很多5V输入5V输出的DC-DC的
楼主自己去查查是否符合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