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中电感Q值的影响

楼主(2013-11-06):
DCDC电路中电感Q值大小会对什么产生影响,大家以基本Boost型电路分析下,Q值的定义是什么?在Boost电路中具体体现的是什么?

网友A:
Q值太小,电感很快就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太小,电感很快就饱和了。

是否容易达到饱和不是和电感量有关吗?怎么和Q值有关?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容易达到饱和不是和电感量有关吗?怎么和Q值有关?求教!

对这方面没有研究,我用锌锰磁芯绕过一个电感,就绕一砸就23uH了。结果不能用,用在升压电路上的,电感量是达到了,但是Q值小,很快就饱和了,没有储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方面没有研究,我用锌锰磁芯绕过一个电感,就绕一砸就23uH了。结果不能用,用在升压电路上的,电感量 ...

你那23uH怎么测出来的,是不是测试的频率和实际电路频率不一致?Q值具体多少呢?Q值小貌似只能说明损耗大,然后呢?

网友B:
ESR越大Q越小,高Q的LC会在谐振频率上产生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23uH怎么测出来的,是不是测试的频率和实际电路频率不一致?Q值具体多少呢?Q值小貌似只能说明损耗大 ...

手头上有一个LCR测试仪,最高频率1KHz,1V测试。好像目前很多厂家电感的参数都是这样给出的。我实际频率是202KHz。

网友C:
这个不是很清楚

看了楼上的还是没明白

网友D:
Q值的定义可以翻书可以谷哥度娘。。。
据说Q值牵扯很多损耗问题,但是我从来木有关注过Q值。。。
路过帮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这方面没有研究,我用锌锰磁芯绕过一个电感,就绕一砸就23uH了。结果不能用,用在升压电路上的,电感量 ...

可能你用的磁芯磁导率太高,又木有开气息导致的
储能电感用的磁芯磁导率不能过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用的磁芯磁导率太高,又木有开气息导致的
储能电感用的磁芯磁导率不能过高。。。 ...

由于是磁环,没法开气隙,但是频率高了,磁导率太低损耗就大了,比较纠结。还没好好研究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