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像51那样对端口进行操作呢?

楼主(2013-11-06):
那位朋友知道怎么实现IO低八位并行输出或输入且不影响高八位,能像51那样对端口进行操作?求赐教啊
……

网友A:
比如A口输出低八位0x55:
GPIOA->ODR &= 0xff00;         //清除低八位
GPIOA->ODR |= 0x0055;         //赋值低八位

比如读A口低八位的值:
m = GPIOA->IDR & 0x00ff;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输出数据STM32有更好的办法,用BSRR这个寄存器:
GPIOx->BSRR = (((uint32_t)(~data_u8) & 0x000000FF) << 16) | (uint32_t)data_u8;

网友D:
一、置GPIOD->BSRR低16位的某位为'1',则对应的I/O端口置'1';而置GPIOD->BSRR低16位的某位为'0',则对应的I/O端口不变。
二、置GPIOD->BSRR高16位的某位为'1',则对应的I/O端口置'0';而置GPIOD->BSRR高16位的某位为'0',则对应的I/O端口不变。
三、置GPIOD->BRR低16位的某位为'1',则对应的I/O端口置'0';而置GPIOD->BRR低16位的某位为'0',则对应的I/O端口不变。

网友E:
前面那个不算位操作,后面那个是.
位带操作这个例子
D:\Keil\ARM\Examples\ST\STM32F10xFWLib\Examples\CortexM3\BitBand

网友F:
直接配置单片机的寄存器  楼主   这个技术手册里都有的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