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用定时器软件实现38KHz载波信号?

楼主(2013-11-06):
本打算用一个定时器0通过中断对P口取反来产生38KHz的载波,实际测试到载波周期不是26.3us,而是140ms左右。后查可能是时间太快或者晶振不准的原因,如果有其他可能,也请不吝赐教。问题如题,请大家给出可行的建议,多谢了先。

网友A:
肯定是配置错误,晶振不准到这个地步还能用么? 时间太快不知道你指的什么意思,中断里的语句要尽量少,至少要保证执行时间大大的小于两次中断时间

网友B:
当然可以,9us + 17.3us

网友C:
楼主可以把程序贴上来,大家给你看看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结贴晚了些。问题是因为我认为它是自动重载的,其实还是需要软件在中断中对其初值进行重新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