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关于flash数据存储结构的疑惑

楼主(2013-11-06):
最近在用SMT32做项目,其中涉及到使用一个SPI FLASH存储数据的需要。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如下:
有很多外部设备会有可能接入到我的系统中使用,这些外部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UID,用一个四个字节的数组表示uint8 uid[4];
每个UID的设备注册进我的系统时,系统就分配一个新的工作参数给他,以后该设备与我的系统交互是就采用这个参数进行通讯。
每个UID注销时,我的系统就删除与之相关的工作参数。
现在最大有可能有6000个设备接入我的系统,因此我最大需要存储6000的设备的工作参数,每个工作参数占用6个字节。存储结构为
STRUCT
{
uint8 uid[4];
uint8 par[6];
}

我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这样的数据存储到SPI FLASH中, 便于索引和删除,并且删除数据后如何利用删除数据的空间?
最基本的算法就是有新的数据就顺序玩flash中存放,检索的时候顺序搜索uid。删除的时候就把后面的数据全部往前挪。不过对于6000个的数量这显然效率太差。
链表似乎也不好解决被释放的零碎空间的问题。

网友A:
那就参考FAT12或FAT16

网友B:
双向列表,结构体里加一个是否使用标志,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