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菜鸟请教一个GPIO驱动LED LPC2366芯片

楼主(2013-11-06):
#include  "..\inc\config.h"

/****************************************************************************
* 名称:Delay()
* 功能: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dly

楼主:
这个是程序#include  "..\inc\config.h"

/****************************************************************************
* 名称:Delay()
* 功能: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dly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U32  dly)
{  U16  i;

   for(; dly>0; dly--)
      for(i=0; i<600; i++);
}
/****************************************************************************
* 名称:main()
* 功能:控制LED闪烁
****************************************************************************/
void  main(void)
{
    SCS = (1<<0);             //使能FGIO模式               //系统便能和控制寄存器
    PINSEL0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管脚连接GPIO      //管脚功能选择寄存器108
    PINSEL1 = 0x00000000;
    PINSEL2 = 0x00000000;
    PINSEL3 = 0x00000000;
    PINSEL4 = 0x00000000;
    PINSEL5 = 0x00000000;
    PINSEL6 = 0x00000000;
    PINSEL7 = 0x00000000;
    PINSEL8 = 0x00000000;
    PINSEL9 = 0x00000000;
    PINSEL10 = 0x00000000;

    PINMODE0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管脚连接GPIO      //管脚功能选择寄存器108
    PINMODE1 = 0x00000000;
    PINMODE2 = 0x00000000;
    PINMODE3 = 0xAA000000;
    PINMODE4 = 0x00000000;
    PINMODE5 = 0x00000000;
    PINMODE6 = 0x00000000;
    PINMODE7 = 0x00000000;
    PINMODE8 = 0x00000000;
    PINMODE9 = 0x00000000;

    IO1DIR = 0xF0000000;                        // 设置LED2控制口为输出

    while(1)
    {
        IO1SET = 0xF0000000;               //LED2端口高电平
        Delay(10000);                    //延时

        IO1CLR = 0xF0000000;               //LED2端口低电平
        Delay(10000);                    //延时
    }
}

LED接的是P1.31把程序写到LPC2366里面。灯不亮,大家帮忙看下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啥问题

LED 接的是P1.31,把这个程序写进LPC2366,灯不亮

网友B:
没有问题啊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 接的是P1.31,把这个程序写进LPC2366,灯不亮

我记得周立功有个LPC芯片的资料文档,可以网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啊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

是不是还要自己添加启动代码,启动代码在那里放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要自己添加启动代码,启动代码在那里放着

你用的是ad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ads吗

我找到原因了,谢谢,我加载了启动代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