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学修笔记本分享02

楼主(2013-11-06):
笔记本一般硬件坏,那都是模拟电路的问题,比如电容坏掉了,比如电源管理芯片坏掉了,但是你如果不了解一下本本的构造,你就不知道坏哪儿了,分享第二本修笔记本的书籍:笔记本电脑维修标准教程
笔记本电脑维修标准教程

网友A:
谢谢LZ,先收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LZ,先收下再说

不用谢,看看这本书,以后至少敢拆解笔记本了,至少自己清灰尘是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谢,看看这本书,以后至少敢拆解笔记本了,至少自己清灰尘是没问题了。 ...

那是,要不书也写的太不到位了

网友B:
拆解笔记本   需要好好看看这本书  谢谢了  楼主

网友C:
楼主   多才多艺啊   比较强大   顶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