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ATF1504AS如何在MAXPLUSⅡ中设置jtag口为I/O口

楼主(2013-11-06):
我手头上有第三方编程器,可以下载jed文件,经示波器测试jtag四根口线的电压一直不变,根本不受程序控制,很是头疼,求帮助,谢谢!

网友A(2014-11-25):
哥们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使用这个片子也是烧上程序后,再次连接烧写程序就不行了。大侠能不能办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