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低音**吗?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06):
就是低音炮是从哪个地方引出的生源? 前置还是滤波还是哪~
另外2.1的话低音炮是引出左声道还是右声道还是引出来后把两个声道短接了?

网友A:
从功放的后级端          引出两个声道         两个声道也可以串在一起
然后用一个喇叭并一个4.7uf电容上去

网友B:
这个得好好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功放的后级端          引出两个声道         两个声道也可以串在一起
然后用一个喇叭并一个4.7uf电容上 ...

可是做低音**不是还要做滤波器的么~ 我想做2.1的 所以从供方后级端出来岂不是跟正常音响一样吗?

网友C:
低音是从左声道取得。见到过低音的滤波器在后级加的。貌似直接在前级分立音量可以独立调节,

网友D:
左声道出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