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滞回比较器实现放电充电保护

楼主:
大致的设计思路如上图,利用滞回比较器来实现锂电池的放电、充电保护,Vcc 为5.4到8.4V之间,通过电阻分压来实现信号电压输入,具体稳压管和运放和电阻取值根据设计要求自己选定,图中的3.2为5.4v,4.2为8.4V。
请问高手我应该如何实现?最好可以附张图

网友A(2013-11-06):
Ui=3.7V,R4/(R4+R5)=0.5.这样吧。。这样算是针对双电源运放的,你要用单电源的话再自己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