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规则才能取消这个错误啊?

楼主(2013-11-06):
我用AD09设计时,刚把元器件从原理图导入到PCB中,看到这个错误,怎么取消啊?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通过PCB规则,可以更改规则

网友B:
画完线,然后设置焊盘到焊盘间距0,过DRC的时候就不出现绿了

网友C:
你可以针对密脚IC单独做一个安全间距规则,并让此规则优先于全局规则就OK了

网友D:
tools下面rest error markers可以隐藏错误
根治的办法就是去design 下面  ruler中将线距规则改小

网友D:
应该不是线距 是阻焊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