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搞了好几天啊,求指导?

楼主(2013-11-06):
用这个管子做H桥升压电路,负载是变压器,现在在2MHZ时工作还算稳定,但2.5MHZ时有点不稳定,在3MHZ时很不稳定,大伙看看这个管子参数,能在3MHZ工作么

网友A:
不能. 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达 470nS(典型), 这个应该是楼主遇到的局限性的最关键因素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 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达 470nS(典型), 这个应该是楼主遇到的局限性的最关键因素  ...

同感

网友D:
DS间的二极管起了决定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达 470nS(典型), 这个应该是楼主遇到的局限性的最关键因素  ...

前几天太忙了,没来得及看帖子,抱歉啊。我在H桥高端的MOS管的栅极接了个PNP三极管,2.5M时还算稳定吧,现在要冲击3M了,想问一下在DS之间并一个更快速的二极管能不能改善?更麻烦的是变压器要驱动一个电感线圈,并且还要在线圈上并联一个电容使其并联谐振,但不接线圈的时候这个并联电容就和变压器次级的漏感谐振那,郁闷啊,更郁闷的是负载线圈的电感和变压器次级的漏感大致相同啊啊

网友A:
在DS之间并一个更快速的二极管能不能改善?
不能, 找个低压的肖特基管, 都是应该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