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配置问题

楼主(2013-11-06):
刚刚接触微芯的单片机,各种配置不知道怎么设置,请大侠指教,一般在配置的时候,需要配置哪些东西呢?

网友A:
在mplab x ide中 可以自动生成配置代码,你可以看看

网友B:
时钟、看门狗、自编、保护、特殊IO的开启等等

有中文文档,可以看看各配置的说明。或者参考官方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