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计数保存问题

楼主(2013-11-06):
客户提出最好控制器有以下功能;计数并保存,每记一次保存一次,无论是断电还是复位数据保存当前不丢失。可使客户的机器速度是每分钟180--260次。算了一下无论是2402还是单片机内部EEPROM都用不了多长时间,也许就会坏。再说了成品板没有2402,是在单片机EEPROM中存数据的。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过段时间换其它地址保存

网友B:
用铁电,楼主做的包装设备?如果内部存储好像有铁电的单片机,估计贵的

网友C:
铁电存储器就是了,5V的1E12次寿命,3.3V的理论无读写寿命上限,价格也够便宜。

楼主:
没用过,大家给提供几款型号,通讯方式与2402有区别吗

网友D:
看来只有铁电能满足要求了...

楼主:
FM2402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FM2402可以吧

可以,E2的驱动可以直接用(检查一下器件地址一样不一样就是了),铁电不分页,按道理说简单些。

网友E:
平时每计数到100或1000,往EEPROM里写一次,检测到电压跌落,将当前计数值写进EEPROM。

网友F:
铁电,不贵,几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