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系列I2S SLAVE RX 收数错位问题

楼主(2013-11-06):
之前有看到过,  STM32F105系列I2S SLAVE RX 收数错位问题,不知解决了没有,

今天现我也遇到了, I2S_SLAVE_RX模式下, 上电后有时是ok的,但有时数据是被多位的, 移几位没规律, 只能重新上电, 请教用过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  没有遇到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帮你呼唤版主   以及香主

网友B: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无解的,但是好像也不用重新上电这么痛苦,只复位这个SPI模块不行吗?

楼主:
非常感谢,  重新初始一次是可以的,  和重新上电一样,

楼主:
感觉这个问题好致命,从模式下,接受数字音频,发送端若是信号中断,或是暂停,或是动下信号线,有时就会出现数据错位了。
感觉WS信号根本没有做到数据同步作用,仅仅在启动时刻起了开始作用。以后就不管了。任由SCK和SD自己传数据了。时间久了,这哪能不出错啊。都不像为工业设计的。

楼主:
更要命的是超过16位字长的,要发连续收发两次,要是不用DMA根本就是废了。用DMA,若缓冲太长,影响实时性,短呢,CPU直接死在不停的设置DMA上了。这叫一个折腾啊。

网友C(2016-12-31):
你好,slave 发送测试过吗?发现发送的数据不对

网友D:
STM32 SPI硬件I2S slave模式有bug.
你可以看一下勘误表. 但是这个问题在F4也没有解决。
如果有SAI的话用SAI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TM32 SPI硬件I2S slave模式有bug.
你可以看一下勘误表. 但是这个问题在F4也没有解决。
如果有SAI的话用SAI ...

按你说了看了勘误表确实有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板子已经贴片了,有没有方法弥补?我是STM32F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