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0FR5739实验版用作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我手上有块MSP-EXP430FR5739实验板,利用这个实验板开发了一些东西,现在用另外做了以MSP430FR5739为核心的板子,想利用MSP-EXP430FR5739实验板作为下载仿真器,自做板子的供电也是由实验板上的电源供电。现在将自做板子的MSP430FR5739的19,20脚连接到实验板上J3的10和8脚上,下载程序,说是找不到设备(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请问是何原因?MSP430FR5739是通过什么设定2线还是4线下载的?

网友A(2013-11-07):
两种可能:
1,仿真软件设置错误
2,仿真器跟电脑没连接好
楼主好好检查,JTAG有没有接反等问题

网友B:
貌似EXP430FR5739板子上的仿真器是和msp430 lunchpad上的一样的。
你可以参照下面的连接方法:

网友C:
断开以前的连线。

网友C:
看看电源共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