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 流水灯

楼主(2013-11-06):
最近刚开始使用51单片机,学习一些基本的程序。具体如下,有两个按键,四个LED,按下其中一个,灯由左向右循环一直流动,按下另一个按键后,由右向左循环流动。当长按其中一个键时,LED停在当前亮的那个灯处,再长按另一个键,灯继续按之前的方式循环流动,请大神们帮我指点一下,谢谢了.一点思路都没有

楼主:
论坛始终都是看的人多回的人少,大家都是金口难开啊,哎。是不是我问的太幼稚了

网友A:
我也在想关于交通灯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想关于交通灯的问题呢

高手都在忙,没人来看帖子,大家都是菜鸟来网上找解答,然后都没人答

网友B:
看看教程就很容易做出来,不要做伸手党,自己多动动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教程就很容易做出来,不要做伸手党,自己多动动脑筋

我逻辑思维就是有问题,看再多书也没有,书上讲的一看就会了,看完还是不会写,急啊,哎~想的脑袋疼,想一晚上了,程序套来套去我就晕菜了

网友C:
静下心来弄,先理清关系,慢慢来没事的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我说说的看对不对: A=第一个按键, B=第二个按键,
A=短按,左右  状态存放C
=长按,标识,判是长按的次数? 假设=0,停,=1执行停之前的模式(C)
B=短按,右左  状态存放C
=长按,跟A长按一样, 假设=0,停,=1执行停之前的模式(C)

1,给按键计时,计时超过规定时,确定为长按,否则为短按,短按可以按键松开读取计时数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我说说的看对不对: A=第一个按键, B=第二个按键,
A=短按,左右  状态存放C
=长按,标识 ...

谢谢你了。回复的这么认真。长按时。led的状态怎么保存。我还是很迷糊

网友D:
首先你呢,你这里涉及到按键和灯的控制;你逐一攻破。
(1)你是否掌握了短按和长按按键的程序?
(2)如你所说,有四种花样的灯,那好,每一种灯的实现程序你可会?比如第一种就是循环移位的问题嘛,其他类似。
当你把上述六个子问题都逐一解决后,OK,用switch 或者if 语句就ok 了。

学会把问题细化,最后有时间用笔画个流程图。养成好习惯。

最后想告诉你的是,你要懂得提问。你帖子的分数越高,吸引的网友也就越多。晚上9点提出的问题,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得到回答呢,毕竟我们版主也有自己繁忙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是吧。所以,相信热心的网友还是有的。楼主,加油吧。

网友E:
搞懂这个问题,先弄明白两件事:
一是,判断按键按下的原理;二是,LED亮灯或流水灯的原理。
然后,你要实现的功能就是水到渠成了。祝早日实现

网友F:
4种状态而已,
按键切换状态,根据状态运行LED

网友G:
2个按键,四个按键功能;
4个LED,4个状态;一一对应;
搞不清楚自己纸上画一下。

网友:
其实我是想进来参与一下的,你的第一个帖子还没看完,看到了第二个帖子了。我就不想看了

网友H:
你还是先看看书吧,把单片机的结构搞个差不多,再动手多写小程序。别一下子实现这么多功能。你先点亮一个,再循环。功能一个一个去摸索。尝试画流程图,让问题明朗化。

网友I:
好好学习,祝你成功

网友J:
多看看相关书籍,就都明白了。

网友K:
你都说得那么清楚了,还叫没有思路?
刚学不要想一开始就能写精简高效的程序,就照你说的一步一步来写,最后调试修改这样就能积累经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都在忙,没人来看帖子,大家都是菜鸟来网上找解答,然后都没人答

其实我找到我要的答案了,只不过在自己想。

网友:
学校作业吗
自己做的话一步步来 像其他大神说的 分开拆解,感觉你基本的都不会,就想弄这么指定的要求。。。

个人感觉是课堂实验,,,,,,,应付一下的话就算了吧

网友L:
77的回答就很不错啊,单片机的东西  这个要自己多试验才行

网友M:
初学者 顶一个

网友M:
其实 我比你还菜

网友N:
找一下郭天祥的51单片机教程看看吧,最近我也在研究,

网友O:
这个问题,拙计

网友P:
写四个死循环,每个循环里是每一个状态。每个循环里都有键盘检测程序。,然后键盘检测的时候,四种不同状态进入四个死循环。那个需要保存状态的用个全局变量。。这种办法效率不高。。。这样明白了吗?

网友Q:
刚看了帖子写的,参考下,没有长按,长按我还没想出来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emp,number;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void delay(uint k);

void main()
{
        P0=0xf0;
        P1=0xff;
        while(1)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temp=P0;
                                temp=_crol_(temp,1);
                                while(!key1);
                        }
                else
                {
                        temp=P0;
                        temp=_crol_(temp,1);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temp=P0;
                                temp=_cror_(temp,1);
                                while(!key2);
                        }
                else
                {
                        temp=P0;
                        temp=_cror_(temp,1);
                }
                }
        }
}

网友Q:
额,,,,
是 uint temp;不是uint temp,number;想用定时中断去写长按,还没想到

网友Q:
上面那个是不行的,这问题不像是初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