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使用M051SeriesBSP里面的例程

楼主(2013-11-06):
我看到M051SeriesBSP里面的例程全带有UART的,而且还是双向通信的,都带getchar()这个函数,我想问下载这些个例程之后,如何通信?如何使用这些个例程?

网友A:
使用例程看你做什么应用,很多模块以及调试好例程。您是想做什么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例程看你做什么应用,很多模块以及调试好例程。您是想做什么通讯?
...

看来我把问题说错了。。我只是想把例程下到开发板上,然后我能看到它运行起来。。就像流水灯那样,我能看到灯一串串闪过。可问题是每个例程都带UART模块。。它把数据发到哪里去了。我想看到它发的数据。。

网友A:
例程中带UART模块 ,是调试代码用的,可以输出信息到keil

网友B:
你的调试有问题吧可能,不然会输出到keil里的

网友C:
lz估计没打开串口,keil会虚拟一个串口打印的,或者可以更方便的用半主机调试

网友D:
有可能是门一开串口

网友E:
估计没打开串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例程中带UART模块 ,是调试代码用的,可以输出信息到keil

仿真时,程序会走到SystemInit中的
while((SYSCLK->CLKSTATUS & SYS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0 )
出不来了,怎么解决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我把问题说错了。。我只是想把例程下到开发板上,然后我能看到它运行起来。。就像流水灯那样,我能看 ...

M058的P3.0是RXD,P3.1是TXD,这2个pin接到MAX232,再连接9针串口,即电平转换后,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看到发的数据了(注意波特率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没打开串口

我用的是例程,keil里面有两个UART窗口,没有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