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2103 SSP 驱动数码管

楼主(2013-11-06):
8位数码管使用的是两片74HC595级联驱动的,通过spi发送数据没有什么问题,但换到ssp,一直不能正确显示,查看了很多资料都是这么操作的,调试很久了一直不行。spi是低电平有效,下降沿采样。程序如下: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PC2103_lian.H"

uint8 const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函数定义************************

void MSpiIni(uint8 fdiv);
void ssp_Init(void);
void senddata(uint8 data);
uint8 ssp_sendbyte(uint8 data) ;
void display(uint8 day,uint8 n);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p06_mosi0;
        p07_gpio;                //都是使用的p07作为片选
        p04_sck0;
        p014_gpio;
        gpio_out(p07);
        MSpiIni(0x40);
        IO0SET=IO0SET|p07;
        ssp_Init();
        SPI_SPCR=(0<<2)|(0<<3)|(1<<4)|(1<<5)|(0<<6);

                display(3,5);

        while(1);

}

void ssp_Init()
{
        p019_miso1;
        p020_mosi1;
        p014_sck1;
        SSPCR0=(0x01<<8)|
                   (0x00<<7)|        // 第一个时钟沿采样
                   (0x01<<6)|          // 低电平有效
                   (0x00<<4)|
                   (0x07<<0);
        SSPCR1=(0x00<<3)|
               (0x00<<2)|
               (0x01<<1)|
               (0x00<<0);
    SSPCPSR=0x52;
    SSPIMSC=0x02;
    SSPICR=0x03;

}

uint8 ssp_sendbyte(uint8 data)   //ssp发送数据函数
{
        IO0CLR=IO0CLR|p07;
        SSPDR=data;
        while((SSPSR&0x01)==0);
        IO0SET=IO0SET|p07;
        return(SSPDR);
}

void MSpiIni(uint8 fdiv)
{
        if(fdiv<8)fdiv=8;

        SPI_SPCCR=fdiv&0xFE;
}
void senddata(uint8 data) //spi发送数据函数
{
        IO0CLR=IO0CLR|p07;
        SPI_SPDR=data;
        while((SPI_SPSR & 0x80) ==0);
        IO0SET=IO0SET|p07;
}

void display(uint8 day,uint8 n)
{
   ssp_sendbyte((1<<n));          //换做spi发送函数,就能正确显示,没问题。
   ssp_sendbyte(LedData[day]);
}
现求助各位大侠,有谁使用过,帮解答下。

网友A:
用示波器扫一下波形,595的时序要求很低的,基本上一个脉冲就会移一位

楼主:
表示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B:
换个模式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