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多路ADC问题

楼主(2013-11-06):
想用MSP430G2553做一个多路ADC,至少8个不同的ADC同时工作,不知道直接接可以实现吗?还是要用多路开关?具体实现思路应该怎样?希望大大们说得详细点,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采样速度,MSP430G2553的ADC10有8个外部采样通道,如果你要求的采样速录不是太高的话,是可以用8个通道分别采样的。

网友B:
这么多通道?

网友B:
楼主可以循环采集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采样速度,MSP430G2553的ADC10有8个外部采样通道,如果你要求的采样速录不是太高的 ...

1秒内能分别采样一次就可以,DATASHEET里面也说有8个AD通道,但是没看懂是怎么工作的,能说说相关寄存器要怎么设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循环采集信号的。

怎么实现,麻烦说得详细点,谢谢!

网友:
ADC10CTL1, ADC10 Control Register 1这里面设置通道的。

网友:
根据程序修改一下试试吧。

网友A:
6楼分享的那个资料不错,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C:
STM32F373可以,430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