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AD读数问题 偏移二进制编码?

楼主(2013-11-06):
采用AD7710
电路连接如下

ref+接10V    ref-接0V  偏置电压VB接5V   AIN1-接5V

按照我原来想的是,这种接法可以测量0--10V的电压 ,ad数据在0---10V采集不一样,说明采集应该正确,问题如下。。。。我转换不来了。。。偏移二进制码么

0v  ad数据 4e5562   后两位浮动
5V              7ff96a
10V            bff37b

感觉怎么算都不对呀 ,求教了 好蛋疼  ad7710的手册我没找到数据存放的格式呀。。。

楼主:
正的数值 就是10V的我知道怎么计算 (bff37b-800000)*10/7fffff +5 ===10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哈哈

好幼稚的问题呀

                read_ad=read_data_ad7710();
if(read_ad != 0xffffff)
{
        if(read_ad>0x800000)
        vcc_data=5.0+(read_ad-0x800000)*10.0/0x7fffff;

        else
        vcc_data=5.0-(0x800000-read_ad)*10.0/0x7fffff;

        printf("ad_num=%lx\n",read_ad);
        printf("VCC_num=%lf\n",vcc_data);
        printf("//////////          \\\\\\\\\\\\\\ \r\n");
        delay_ms(1000);

楼主:
不过有什么简单的计算方法么  这个好像比较。。。怎么说呢  感觉不太好

楼主:
对于数据这块还是弄的不是很清楚 虽然这次问题好像解决了  。。。能推荐下类似相关的帖子看看么

网友A:
我帮你顶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顶贴吧

挺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挺好

再帮你顶一顶吧

网友B(2016-10-27):
懂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