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看个小电路关于差分信号处理的!谢谢

楼主(2013-11-06):
问下R12和C55有什么作用不是明白,Z+和Z-是相位差180的方波信号
Z+和Z-是会带干扰的信号

网友A:
低通滤波器吧。。

网友B:
阻抗匹配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R122  C55  差模滤波

本来有C55差模滤波,加入R122 零点,把波特图高频段提一提,可能是防止对方波边沿产生过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22  C55  差模滤波

本来有C55差模滤波,加入R122 零点,把波特图高频段提一提,可能是防止对方波边沿产 ...

你好  这个是用在处理永磁同步电机编码器输出信号的处理电路,另外两个电阻电容是构成低通滤波的是吗?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另外两个是共模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两个是共模滤波

网上看下下都是讲开关电源的,这个概念看的不是明白,不懂机理呀!能讲讲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