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匪夷所思的问题,求大神围观啊

楼主(2013-11-06):
1、最近做项目,突然发现RTC备用电池耗电特别快,一量,发现备用电池功耗100多微安,ST指标为1个微安左右。
2、紧接着测量3.3V供电电源,发现有0.6V电压,查其根源,发现为备用电池串过来的,故功耗如此之大。
3、和同事对比设计(有另一款产品也在用),没发现什么不同,两个板子互相对调MCU,发现新的片子放在他的板子上,没问题,然后拆下来,放到我的板子上,又复现问题。
4、如此反复两次,还发现,讲我板子上的MCU换到他板子上,也是同样的问题,故得出结论,MCU坏掉了(其他功能正常,使用无任何影响)。
5、还发现若将0.6V短接一下地,功耗就降至正常水平,且RTC计时正常。
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么,新的MCU焊到裸板上,再焊上电池,就直接复现,烧掉了(其他功能正常,使用无任何影响),蛋疼三天了,第二版画完不敢投,求大神来围观啊!!!

VBAT接图,充电直接3.3二极管,没画了

VBAT接图,充电直接3.3二极管,没画了

网友A:
检查PDR_ON应该接到VCC,不能接GND。

网友B:
搂主的电源部分没张贴啊!无法拍转!

网友C:
其实在备用电池那端,应该用二极管做电流导向,这样就可以限制电流乱串了,后续将上图。。。

楼主:
我*,果然,PDR_ON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PDR_ON应该接到VCC,不能接GND。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