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有效值计算

楼主(2013-11-06):
各位大侠,如何计算升频或降频时的电流有效值?

网友A:
什么是升频,什么是降频?

网友B:
积分 除以周期
电流的有效值I=[(1/T)∫T i^2dt]^(1/2)
对正弦量,设i(t)=ImSIN(wt+∮)
            I={1/T∫T Im^2SIN^2(wt+∮)dt}^(1/2)
   因为    SIN^2(wt+∮)=(1/2)[1-COS^2(wt+∮)]    所以    I={(Im^2/2T)∫T [1-COS^2(wt+∮)]dt}^(1/2)             ={Im^2/2T[t]T}^(1/2)             =(Im^2/2)^(1/2)             =Im/[2^(1/2)]=0.707Im 积分  对瞬时电流函数在一个周期内积分  除以周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 除以周期
电流的有效值I=[(1/T)∫T i^2dt]^(1/2)
对正弦量,设i(t)=ImSIN(wt+∮)

关键是在实时计算时,采样的缓冲区是固定的,不是整周期怎么办?
高频时可以忽略,在低频时计算会不会误差很大?
如何界定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解释

就是变频器从0HZ跑到50Hz,或反过来

网友D:
就是积分。越均匀,细密,就计算精度越高。

网友E:
通常有效值是在稳态下“定义”的。非稳态下的“有效值”须按其所涉时间范围求“平均”——均方根。

其实你是很懂功率的

网友E:
Lgz2006  其实你是很懂功率的

应该说,多数人都只能在“狭义”里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说,多数人都只能在“狭义”里玩....

彼此彼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说,多数人都只能在“狭义”里玩....

大神,给个指点啊。

网友G:
利用积分计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利用积分计算:

好象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利用积分计算:

这个是在采样点N远大于一个周期内采样点的情况可用。
假设N = 500,采样频率10K,如果电流频率5HZ,那缓存就是1/4周期,有效值不是会一直变化?
这是稳定时的情况,变化时就更复杂了。
求解释?
有没有做变频器的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G:
可以降低采样率。你频率那么低,就没有必要用这么高的采样率,除非你处理器内存和速度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降低采样率。你频率那么低,就没有必要用这么高的采样率,除非你处理器内存和速度允许 ...

这是个好办法。
请问有没有办法刚好取整周期的倍数来计算?如果采用滑动平均的话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G:
滑动平均比较好,开辟一个数组,用来保存前N个采样值,每次新采的数据替换最早一个采样值,N个数据中必须包含至少两个信号波形,最好是整数倍。平均值根据需要在适当的时间进行计算,不必每采样一个新数据就重新计算一次平均值,可以这样计算,每采m个数据,进行一次计算。

网友H:
非得用一个值来反应一条线,就只能在很多方面做出牺牲。如果一个公式能反应出来整条线话,取点越密越能从离散量中反映出连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滑动平均比较好,开辟一个数组,用来保存前N个采样值,每次新采的数据替换最早一个采样值,N个数据中必须包 ...

请教:怎么确保是整数倍?

网友G:
你要算的信号频率总有个范围预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算的信号频率总有个范围预知吧

频率范围是0.5HZ到80HZ。
采样缓存是固定的,比如500个点,总会出现不是整数倍的。
难道改变缓存的长度?

网友G:
这么低频率,采样频率400Hz就足够了,100个点已经足够,每0.25秒更新一次有效电流值,刚刚好,不用滑动。有效电流值的更新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的,有效值计算跟最低频率没有关系,采样率比信号最高频率高3-5倍就Ok了。如果计算输出能量就不能使用滑动平均,否则就会造成重复累计,计算不准确。

网友I:
你直接用有效值传感器多好。需要什么型号可以联系我。这么搞太费劲了。

网友J:
积分 除以周期
电流的有效值I=[(1/T)∫T i^2dt]^(1/2)
对正弦量,设i(t)=ImSIN(wt+∮)
            I={1/T∫T Im^2SIN^2(wt+∮)dt}^(1/2)
   因为    SIN^2(wt+∮)=(1/2)[1-COS^2(wt+∮)]    所以    I={(Im^2/2T)∫T [1-COS^2(wt+∮)]dt}^(1/2)             ={Im^2/2T[t]T}^(1/2)             =(Im^2/2)^(1/2)             =Im/[2^(1/2)]=0.707Im 积分  对瞬时电流函数在一个周期内积分  除以周期值

电子元器件一站式配套:szxtksm.tmall.com【深圳新通科数码专营店】
现推出满包邮、减现金优惠,只要满268元即包邮,减现金。多买多减,上不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