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定时器2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11-06):
我在使用定时器2的过程中出现定时时间不准的问题,本来想1s(近似1s)闪烁LED灯一次,可现在基本上几十个ms就闪烁一次。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的,帮我看下错在那里了??

void C8051F9x_SynInit(void)
{
PCA0MD &= ~0x40;
FLSCL     = 0x40;                                                                // FLSCL.bypass=1
OSCICN    = 0x8F;                                                                // enable internal osc
CLKSEL    = 0x00;                                                                // 24.5MHz as System clock

XBR2      = 0x40;                                                          // Crossbar Enable
}

void C8051F9x_Timer2Init(void)
{
CKCON &= ~0x60;                                                                // Timer2 uses the clock defined by the T2XCLK bit in TMR2CN
TMR2CN &= ~0x01;

TMR2RL = 0x15a0;      // TMR2RL = 65536 - 30ms/1/(24.5Mhz/12)  定时30ms,12分频近似为2Mhz
TMR2 = TMR2RL;
TMR2CN = 0x04;
ET2 = 1;
EA = 1;
}

void Timer2ISR(void) interrupt 5
{
cnt++;
if(cnt>=33)
{
TF2H = 0;
cnt = 0;
PININV(LED2);
}
}
main()
{
        C8051F9x_SynInit();
        C8051F9x_Timer2Init();
        while(1);
}

网友A:
在中断函数中加上TF2=0;定时器2对应的标志位是要软件清零的。

网友B:
TF2H = 0;
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2H = 0;
位置不对

确实如此!晚上不知怎么搞的这么低级的错误也会犯并且也没有发现,呵呵,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函数中加上TF2=0;定时器2对应的标志位是要软件清零的。

确实如此!晚上不知怎么搞的这么低级的错误也会犯并且也没有发现,呵呵,谢谢你啊!!!!不过C8051的Timer中断标志位为TF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