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新手 stm8 stvd编译出错

楼主(2013-11-07):
刚接触stm8s 那个stvd弄了很久啊。。。
程序:
#include "stm8s.h"
main()
{
        GPIO_DeInit(GPIOB);        //恢复初始值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设置led阴极所接io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FL_IT);
        //设置按键引脚所接io为浮动输入有中断功能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TLISENSITIVITY_FALL_ONLY);
        //设置中断为下降沿触发

        while (1);
}

楼主:
----------- Project anjiansaomiao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i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error cpstm8 main.c:14(56) missing argument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i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main.o - 3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该包含的都包含了

楼主:
把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TLISENSITIVITY_FALL_ONLY);注释掉就没事了,这是什么问题?求解答

楼主:
没人来吗:'(

网友A:
要么没有定义,要么没有声明

网友B:
把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TLISENSITIVITY_FALL_ONLY)改为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D,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TLISENSITIVITY_FALL_ONLY)改为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 ...

改了,看了一下那个库函数的问题,我看到的是EXTI_SetTLISensitivity(EXTI_TLISENSITIVITY_FALL_ONLY);但是复制过去之后就变成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TLISENSITIVITY_FALL_ONLY),这是什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TLISENSITIVITY_FALL_ONLY)改为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 ...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在书上例程看到有一个enableInterrupts()这个函数 ,也不是他自己定义的,但是我在库函数里面没找到这个函数,是不是库的版本问题?

网友B:
在stm8s.h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tm8s.h里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