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报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07):
新买的stm32f407板,往里写大点的程序,总是报08010000H到08010064H 错误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10000H  (Flash=FFH  Required=03H) !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10064H  (Flash=FFH  Required=00H) !
只要写入不超过08010000H就正常,超了就不正常。我看了下,程序最后是写到08032400。请大家帮帮忙,是程序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而不是硬件问题。
从程序设计上,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比如,芯片复位运行后可以等待2、3秒钟再开始正常的运行。

楼主:
根本就不是程序问题,是FLASH被锁了。我解锁就好了。晕了,问厂家也不说,只说是程序问题。还是在网上找到的。

网友B:
那个信息是烧写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