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W大功率LED灯珠老化24小时荧光粉胶发黑

楼主(2013-11-07):
昨天晚上有一朋友问我这个问题,请问专家3W的大功率LED,用晶元45MIL晶片,做成成品后老化24小时(单颗灯珠使用电流650毫安),LED老化24小时后荧光粉表面发黑,光通量很低。请教这个是芯片问题还是驱动问题?测试灯具成品温度在60度左右。

楼主:
这个昨天已经教他了一个确认的方法,预计今天有结果:lol

楼主:
这个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晶元45MIL晶片我们做2W,应该是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元45MIL晶片我们做2W,应该是芯片问题。

实际上做3W也没有问题

楼主:
已经确认是他自己的问题,我叫他用锡膏焊接,铜柱底部也用锡膏焊接,之前用导热膏的方法,他是先焊一个管脚,再上导热膏,有部分的灯珠底部不平导致散热不良。导致了LED老化24小时后荧光粉表面发黑,光通量很低

网友B:
灯珠底部不平导致散热不良。这个我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