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9f6431禁止开门狗还会复位

楼主(2013-11-07):
用79f6431禁止开门狗还会复位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OVL 也可以導致IC出現復位,請仔細查閱一下規格書相關介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OVL 也可以導致IC出現復位,請仔細查閱一下規格書相關介紹

请问版主,我用if((RSTSTAT &0x80)==0x80)
{
        LCD_NUM_OFF;
        LCD_NUM(1);
}类似的方法判断是什么复位(rst脚用作io口),正常上电时是上电复位标志位置1,运行一段时间(有干扰)出现类似复位现象,有时WDOF标志位置1了,有时LVRF()置1了,很多次是PORF置1。WDOF标志位置1不明白我已经disable WDT function,PORF标志位置1不明白采的信号和我正常看关机采的信号不一样。这是什么复位很纠结啊!还有不论disable  WDT function还是 enable WDT fuction出现跑飞现象,有时能进外部中断,有时又进不了!不明白enable WDT fuction时为什么没复位!